[STM32H7] V7-005_TCM,SRAM等五块内存的超方便使用方式 iar 不能够使用 ??

楼主(2019-04-04):
V7-005_TCM,SRAM等五块内存的超方便使用方式 这个历程,只能使用 mdk 编译器,

那 iar 的编译器使用起来岂不是很麻烦啊 ??

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啊 ?

网友A:
IAR暂时没有好的方案。
使用下一章动态内存分配章节即可,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暂时没有好的方案。
使用下一章动态内存分配章节即可,就方便了。

好的

网友B:
IAR可以修改ICF文件,你可以定义region,比如说:
define region AXI_SRAM_region = mem:[from 起始地址 to 终止地址];
然后你代码里面比如说定义一个大数组在前面加上
#pragma location = ".AXI_SRAM"
ICF文件的最后面写place in AXI_SRAM_region {section .AXI_SRAM};

其实我觉得比keil的还要简单一些。。。。
虽然我手上没有H7的板子没有试过H7,但是我F4都是这么来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可以修改ICF文件,你可以定义region,比如说:
define region AXI_SRAM_region = mem:[from 起始地址 to ...

好的,f4  的可以,估计 f7, h7 的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AR可以修改ICF文件,你可以定义region,比如说:
define region AXI_SRAM_region = mem:[from 起始地址 to ...

太给力了,教程可以升级下了,非常赞,实测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给力了,教程可以升级下了,非常赞,实测可用

次序有点乱了,先定region然后改place in 最后代码里面加#pragma location = "xxx"
额。。。我以为大家都知道的。。。只是用iar用的人没keil的多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次序有点乱了,先定region然后改place in 最后代码里面加#pragma location = "xxx"
额。。。我以为大家 ...

还是用的少,不熟练造成的。

太感谢了,下周正好升级下教程里面的这个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的少,不熟练造成的。

太感谢了,下周正好升级下教程里面的这个章节。

不错不错哇,给力
另外这个 定义方法 与 动态 内存管理,同一个内存区域的话不能够同时使用吧 ? 还是说需要 预先设定好地址及大小后他们可以同时使用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错不错哇,给力
另外这个 定义方法 与 动态 内存管理,同一个内存区域的话不能够同时使用吧 ?  ...

可以同时使用,你分配好后,专门分配一块给动态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使用,你分配好后,专门分配一块给动态内存。

好的,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序有点乱了,先定region然后改place in 最后代码里面加#pragma location = "xxx"
额。。。我以为大家 ...

这样 定义的貌似只能够作为 全局 使用,不能够作为局部使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作为 局部使用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 定义的貌似只能够作为 全局 使用,不能够作为局部使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作为 局部使用啊 ?

啥叫局部使用,栈?
这个方法可以设置堆栈,iar自带的已经给你设置了,
栈跟堆是block CSTACK跟block HEAP,最后
place in xxx_region {block CSTACK,block HEAP};
这样子可以指定堆跟栈的位置。
但是如果把堆跟栈放在外部sdram的时候要设置MPU,不然要进硬错误。(起码F4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叫局部使用,栈?
这个方法可以设置堆栈,iar自带的已经给你设置了,
堆跟栈是block CSTACK跟block H ...

ok,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