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F429IGT6驱动RGB屏的硬件方案

楼主(2019-04-04):
如图为屏管脚定义:
基础目标:1:驱动屏幕
2:最多50张全彩图片
3:未来可能拓展增加OS、GUI

最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完美刷新、切换效果,目前打算:STM32F429IGT6 + 64M NAND FLASH,为控制成本目前不加SDRAM。(另外还有一个单片机可分担其他的工作)。这个方案能充分满足要求吗?
另外:此方案软解avi视频效果咋样?

网友A:
分辨率? 480*130?

使用16位色 or  24 or 32位色,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 480*130?

使用16位色 or  24 or 32位色,说清楚

谢谢回复。
分辨率480*130
第一次搞TFT,不太清楚不同位色的显示效果有何区别。目前还在论证方案,就以16位色讨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分辨率480*130
第一次搞TFT,不太清楚不同位色的显示效果有何区别。目前还在论证方案,就以 ...

F429有192KB通用SRAM + 64KB CCRAM

显存480*130 *2 = 124800字节。

凑合,可以娱乐下。

图片的话就别用NAND了,直接用并行NOR,可以总线DMA到LCD。

网友B:
做GUI不加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GUI不加SDRAM,

,手比较新,没做过这种比较高级的显示功能,不太懂对硬件的要求。

网友C:
stm32f429软解太弱了,还不如用带硬解的arm9,如果不播放视频可以用国产的M4,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429软解太弱了,还不如用带硬解的arm9,如果不播放视频可以用国产的M4,成本更低

F4H还在入门,arm9连门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29有192KB通用SRAM + 64KB CCRAM

显存480*130 *2 = 124800字节。

100脚和144脚的F429能驱动RGB屏吗?看ST的选型表是可以的,但是有人说必须176脚以上才带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脚和144脚的F429能驱动RGB屏吗?看ST的选型表是可以的,但是有人说必须176脚以上才带有这个功能

可以,整个ST的F429探索板就行,是144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脚和144脚的F429能驱动RGB屏吗?看ST的选型表是可以的,但是有人说必须176脚以上才带有这个功能

144脚只能用16位的LCD接口,176脚可以用2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