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任务通知的问题

楼主(2019-04-04):
使用xTaskNotifyWait()或者ulTaskNotifyTake()阻塞任务,接到一个通知后,任务开始运行,如果运行期间又收到了多个通知,后面的通知会被抛弃吗?还是会存起来?如果存起来最多能存多少个?

网友A:
不会存起来,这个是直接设置的TCB任务控制块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存起来,这个是直接设置的TCB任务控制块的变量。

就是说,如果通知太频繁,任务处理不过来,后面的通知就丢了?

这么说这种阻塞方式不太适用于我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如果通知太频繁,任务处理不过来,后面的通知就丢了?

这么说这种阻塞方式不太适用于我说的这 ...

是的,推荐用消息队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推荐用消息队列。

好的,多谢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A:
是的,推荐用消息队列。

你好,大佬,可不可以这样做:仍然使用任务通知的方式,只是把等待通知的这个任务设置的优先级最高,这样就不会丢通知了,因为其他发送任务通知的任务得不到cpu使用权,所以不可能发来新的通知,除非这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进入阻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