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USB HS CDC通信

楼主(2019-04-04):
坛里有大神用STM32F429的USB_HS 做为HOST CDC类通新的嘛?

网友A:
HOST CDC?

一般就是外接CH340,PL2303之类的例子可以。RL_USB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 CDC?

一般就是外接CH340,PL2303之类的例子可以。RL_USB里面有。

硬汉哥,求教个问题:我现在有个USB通讯的想法不知道合不合适,麻烦您指导一下。
做两块板子,平台为STM32F429+USB3300,一端作为HOST,一端作为DEVICE,两个板子之间通过USB进行通讯,两者之间的传输速度越快越好,至少5MB/S,目前计划用CDC类完成,不知道是否可行?
或者硬汉哥,以您的开发经验,选择哪种方式会更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求教个问题:我现在有个USB通讯的想法不知道合不合适,麻烦您指导一下。
做两块板子,平台为STM ...

这个用网口更方便。

如果是USB的话,可以一个实现虚拟串口,另一个做Host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网口更方便。

如果是USB的话,可以一个实现虚拟串口,另一个做Host外挂。

Host外挂指的是用CDC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ost外挂指的是用CDC类吗?

对。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硬汉哥

楼主:
终于调通了,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使用STM32CUBEMX软件配置后自动生成的软件,即可进行另一个CDC_DEVICE的识别,在CDC.c文件夹中的CDC_PROCESS函数中的第一行添加发送或接收函数,便可以进行数据的发送或接收。USB注意刚开始要把USB调试日志报告选为3,方便调试。后面还需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调通了,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使用STM32CUBEMX软件配置后自动生成的软件,即可 ...

谢谢告知原因。

楼主:
硬汉哥客气了

网友(2021-12-22):
引用 楼主:
终于调通了,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使用STM32CUBEMX软件配置后自动生成的软件,即可 ...

您好,可以请教您一些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