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 最新版 CubeMx生成工程,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用不了!

楼主(2019-04-07):
   最新版 CubeMx生成工程,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用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滴答定时的中断服务程序调用HAL_SYSTICK_IRQHandler即可

默认HAL库的所有例子基本都没有调用这个函数: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HAL_IncTick();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interrupt request.
  * @retval None
  */
void HAL_SYSTICK_IRQHandler(void)
{
  HAL_SYSTICK_Callback();
}

/**
  * @brief  SYSTICK callback.
  * @retval None
  */
__weak 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
  /* NOTE :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HAL_SYSTICK_Callback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

楼主: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