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C6使用 __attribute__((at(x)))需要改用__attribute__((section("name")))实现(2022-05-03)

楼主(2019-04-08):
比如AC5是:
uint8_t ucHeap[64*1024] __attribute__((at(0x24000000)));

那么AC6就是:
uint8_t ucHeap[64*1024]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方式,欢迎留言

2022-05-03,升级版解决方式:

MDK5 AC6下载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40000H - 300400BFH解决办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85

网友A:
我记得这个at好像是个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at好像是个宏而已

搜了下,没搜到。

网友B:
为什么我用AC6编译时,报错:error:unknown type name '__forceinline'?
是AC6不认识‘__forceinlin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用AC6编译时,报错:error:unknown type name '__forceinline'?
是AC6不认识‘__forceinline’吗 ...

你测试的那个?

这个吗,我现在是用的AC6.12

uint8_t ucHeap[64*1024]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测试的那个?

这个吗,我现在是用的AC6.12

我是直接改成指针的,

uint8_t  *ucHeap = (uint8_t *)0x24000000;

这样简单省事,而且 编译器都不用去区分是 keil or iar 的编译器了

也不用去管是 ac5 还是 ac6 的编译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改成指针的,

uint8_t  *ucHeap = (uint8_t *)0x24000000;

对, 这种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这种也很方便。

网友(2019-06-27):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用AC6编译时,报错:error:unknown type name '__forceinline'?
是AC6不认识‘__forceinline’吗 ...

AC6 接近于GCC,要用inline __attribute__(( always_inline))。
我之前移植FreeRTOS 也是包一堆错,原因就是因为我编译portable 目录用的是RVDS,后来看到AC6 和GCC 的语法类似,换到GCC 目录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B:
转载一篇文章
MDK-ARM编译器从V5升级到V6需要做哪些工作?
本文主要内容
1.先给大家讲述一下官方的解决办法;
2.实际工程中的解决办法;

你了解过ARM Compiler 6.9吗?

MDK-ARM在16年就将编译器升级到了V6版本,但很少有人关心这个功能。包括我在内,其实一直都只知道MDK-ARM支持V6版本的编译器,但没有真正使用过。

那位朋友前天问我时,我回复他:我也没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

那位朋友对这个V6.9编译的功能研究了一天之后,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昨天晚上又给我说了他研究的情况。于是,我就开始了这个问题的研究。

    最后,经过我昨晚的研究,得出了解决办法。而且,效果真的很好(编译效率),编译的速度,可以和IAR相比拼了。我想,我后面使用MDK-ARM就基于V6.9了。

ARM Compiler 5 to 6

MDK-ARM编译器从V5转到V6的解决办法,只要用心去研究的朋友都能在Keil官网找到官方的说明文档。

官方说明文档下载地址:

http://www.keil.com/appnotes/docs/apnt_298.asp

先看下这个说明文档的目录:

看目录,其实很简单,我大概说一下里面重要的几点:

1.Switch the Compiler in μVision IDE

即配置工程,将编译器切换到V6.9:Project -> Option for Target -> Target.

2.Diagnostic Settings: Warnings and Errors

即诊断设置,也就是配置工程,编译时警告输出的方式:先切换到V6.9,再配置(默认AC5-like即可,如果错误较多,可No Warning,不显示警告):

这里想说一点:V6编译器检查的规则更加严格,简单来说,就是编译的警告会更多。如以前的一些代码编译都是没有警告,但用V6.9就可能有警告,如: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while (1)
  {
  }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 RCC_CFGR_SWS_PLL);
{
}

3.Incompatible Language Extensions

即V5和V6的指令不兼容,我们需要修改不兼容的代码。其实,就那么几条不兼容的语句,编译之后见到的错误基本就是由于这些语句的不兼容导致的。

4.Select a Compiler Optimization Level

这里编译等级,其实不是重点,默认即可。

5.Object and Library Compatibility

关于使用库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编译的时候,添加关键字: -fshort-enums -fshort-wchar(一般默认都是添加了的):

6.Data Packing

这里主要是说数据结构,也是上面的指令不兼容的问题。如果之前使用typedef __packed struct定义,则替换成:__PACKED_STRUCT。

7.Assembler Migration

汇编迁移:这一节可以说是重点

很多RTOS都有一个或多个与汇编有关的源代码文件,所以,很多有RTOS的工程,编译后都会存在许多错误。常见的就是“asm”这个关键字。

文件中大概说明了:兼容GNU标准,不兼容ARM标准。其中还特别强调了关于Inline Assembler的一点,仅支持GNU标准:

本节重点带领大家分析官方的资料,下一章节,实际应用中,我们的快捷的解决方法。

实际应用解决方法

上面官方的解决办法,可以总结为两点:

1.修改工程配置;

2.修改源代码;

实际应用中,我们也是这样按照官方一步一步修改源代码吗?

答案:如果兼容的源代码,替换即可; 如果没有,就只有按照官方说明一步一步修改。

下面,我就来教大家如何使用官方提供的、兼容V6.9的代码替换,这种快捷解决问题的办法。

1.解决CMSIS不兼容问题

下载最新的CMSIS文件替换你工程中CMSIS文件。

下面是关于CMSIS的一份官方说明,大概意思就是向下兼容。

下载地址:http://www.keil.com/dd2/Pack

如果我们安装了最新的MDK-ARM V5.25,在安装目录下都有这些文件:

这种方法可解决Cortet-M等处理器程序编译的错误问题,如STM32F0、F1、F4等Cortet-M等程序。

2.解决带FreeRTOS编译错误问题

FreeRTOS解决办法,除了解决上面CMSIS的问题,还需要解决操作系统部分汇编带来的问题,简单说就是【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这个目录下源代码不兼容的问题。

解决办法,替换相应文件:

3.其他

其他RTOS解决的办法可参考上面讲述的内容。目前许多RTOS厂家逐步在完善兼容的问题。

没有替换的,就只有按照官方提供的办法修改源代码。实在不能解决,就只能使用之前V5编译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载一篇文章
MDK-ARM编译器从V5升级到V6需要做哪些工作?
本文主要内容:1.先给大家讲述一下官方的解决 ...

st提供的底层库 都使用了大量的 packed , 估计目前还是得继续使用 ac5 了

网友D:
硬汉,你这个是什么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你这个是什么手册

MDK的help文档

网友E(2019-08-28):
AC6的__attribute__ section真是不好用,像下面这种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自己计算地址少了还好,多了真的是很麻烦还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6的__attribute__ section真是不好用,像下面这种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自己计算地址少了还好 ...

这个现在还没有比较好的方案,这块还是AC5用的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这种也很方便。

对于二维以上的数组,这样就很不方便了。

网友F(2019-10-22):
引用 网友E:
AC6的__attribute__ section真是不好用,像下面这种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自己计算地址少了还好 ...

大佬,你这个keil 配色很漂亮,可以分享下配色那部分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这个keil 配色很漂亮,可以分享下配色那部分数据吗

我用的也是坛友分享的
keil配色分享

网友(2019-12-22):
硬汉哥,我使用了你的方法,但是仿真的时候,指定地址的地方没有按照我的设置值,改变不了内存的数值,ac5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改成指针的,

uint8_t  *ucHeap = (uint8_t *)0x24000000;

厉害,这个通用

网友(2020-02-21):
试了,5.29可以的,这个方法ok

网友G(2020-05-13):
用了AC6,使用你网络例子,硬汉看看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了AC6,使用你网络例子,硬汉看看啥问题

网络例子暂时不做AC6版本,等网络例子做完了,再分享个AC6版。

维护版本太多,太累了,自己先摸索下吧。

网友H:
有个问题请教 下   RTX中的事件标志组的osFlagsNoClear默认是osFlagsWaitAll | osFlagsNoClea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问题请教 下   RTX中的事件标志组的osFlagsNoClear默认是osFlagsWaitAll | osFlagsNoClear吗

那个函数

网友I(2020-08-28):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这里不能用宏定义很不方便啊,
比如#define TEST_ADD 0X24000000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TEST_ADD")));

AC6报错,找不到基地址....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这里不能用宏定义很不方便啊,
比如#define TEST_AD ...

这种方式比较爽一些

定义方式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1")))可以正常用到MDK的AC5和AC6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631&fromuid=58

网友(2020-10-12):
引用 网友G:
用了AC6,使用你网络例子,硬汉看看啥问题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您有解决的方法了吗? 我这样定义__attribute__((section(".RAM_D1"))); 把具体的地址换成分散文件中的段,就可以了,下载的时候没有出现No  Algorithm的警告。但是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够指定具体的地址,只能够指定一个段。不过,指定一个具体的地址是不是会很危险。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I: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这里不能用宏定义很不方便啊,
比如#define TEST_AD ...

比如#define TEST_ADD 0X24000000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TEST_ADD")));
地址不能使用宏定义的。。。

网友J(2022-05-02):
感谢大硬汉的分享,今天用VC6作H750一个网卡的测试,发现直接怼还不行。
Exec Addr      Load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0x30040000   0x30040000   0x00000060       Data   RW      702    .ARM.__AT_0x30040000

这个Load Addr是0x30040000,这个Type是Data,没招了,搜了半天找到个zero_init,但是这CC_ARM的还不行。
最后看看RT10x咋弄的,结果真有了。加个bss就行了。__attribute__((used,section(".bss.ARM.__AT_0x30040000")))

Exec Addr       Load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0x30040000         -             0x00000060    Zero   RW          702    .bss.ARM.__AT_0x30040000

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大硬汉的分享,今天用VC6作H750一个网卡的测试,发现直接怼还不行。
Exec Addr      Load Addr      Si ...

VC6?

MDK AC6的,加上bss后可以解决一些奇葩问题。

MDK5下载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40000H - 300400BFH解决办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585&fromuid=58

网友K(2023-06-06):
实际测试发现,AC5下面使用 uint8_t ucHeap[64*1024]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也是正常固定地址的;也就是说AC5 AC6之间 只有UNINIT字段是有区别的  其他的都能兼容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际测试发现,AC5下面使用 uint8_t ucHeap[64*1024]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

他这个文档整理的详细些。

MDK的AC5转AC6注意事项文档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796&fromuid=58

网友(2023-09-11):
引用 网友E:
AC6的__attribute__ section真是不好用,像下面这种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自己计算地址少了还好 ...

你可以试一下,__ARMCC_VERSION,多个变量用一个地址,后面地址会自动增长,不需要手动增加

网友L(2024-04-16):
引用 网友E:
AC6的__attribute__ section真是不好用,像下面这种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自己计算地址少了还好 ...

试了下你这个不行,展开宏定义会带括号,编译不会报错,实际没有强制定义到指定地址,展开会是下面这样的
section(".ARM._at_" "(0x2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试了下你这个不行,展开宏定义会带括号,编译不会报错,实际没有强制定义到指定地址,展开会是下面这样的 ...

试试这个正常不

#ifndef      __MEMORY_AT
  #if     (defined (__CC_ARM))
    #define  __MEMORY_AT(x)     __attribute__((at(x)))
  #elif   (defined (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define  __MEMORY_AT__(x)   __attribute__((section(".bss.ARM.__at_"#x)))
    #define  __MEMORY_AT(x)     __MEMORY_AT__(x)
  #else
    #define  __MEMORY_AT(x)
    #warning Position memory containing __MEMORY_AT macro at absolute address!
  #endif
#endif

/* Ethernet Rx DMA 描述符 */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scrTab[ETH_RX_DESC_CNT] __MEMORY_AT(0x30040000);

/* Ethernet Tx DMA 描述符 */
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scrTab[ETH_TX_DESC_CNT] __MEMORY_AT(0x30040060);

/* Ethernet 接收缓冲 */
uint8_t Rx_Buff[ETH_RX_DESC_CNT][ETH_MAX_PACKET_SIZE] __MEMORY_AT(0x30040200);

网友L:
不可以,问题是一样的,宏参数展开是带括号的,导致这个强制定义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可以,问题是一样的,宏参数展开是带括号的,导致这个强制定义是无效的

这样写, 任何其它的前缀后缀都不要加。

uint8_t eepUseRam[1024]  __MEMORY_AT(XXXXXX);

这样写还有问题就诡异了,注意AC5和AC6的区别,这个在AC5,AC6,IAR,GCC上均测试正常。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样写, 任何其它的前缀后缀都不要加。

uint8_t eepUseRam[1024]  __MEMORY_AT(XXXXXX);

我意思是__MEMORY_AT(XXXXXX); 这里的XXXXXX用宏定义,而不是用纯数字的地址,纯数字地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涉及到宏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意思是__MEMORY_AT(XXXXXX); 这里的XXXXXX用宏定义,而不是用纯数字的地址,纯数字地址是没有问题的, ...

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我以为你说的AT不行。

网友M:
试了下 生成的.bin后面会有一些不明字节 有两个问题
1.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些字节
2.怎么规避,看长度不固定,flash空间又比较紧张

楼主(2024-05-16):
引用 网友M:
试了下 生成的.bin后面会有一些不明字节 有两个问题
1.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些字节
2.怎么规避,看长度不固定 ...

使用这个帖子的方案试试。

MDK5 AC6下载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40000H - 300400BFH解决办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585&fromuid=58

网友N:
如果用AC6仿真是不是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用AC6仿真是不是进不了?

如果你说的是楼主位的这个测试,仿真不影响。

网友(2024-07-05):
今天有客户问起固件特定位置指定内容差点找不到这个帖子
附上官方链接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现在还没有比较好的方案,这块还是AC5用的舒服。

想问一下,cubeide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啊,应该怎么定义一个数组的地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想问一下,cubeide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啊,应该怎么定义一个数组的地址呢?

CubeIDE用的GCC

这样定义就可以的

uint8_t my_array[1024] __attribute__((at(0x20010000)))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