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STM32H743的DSP库中的FFT算法初相位错误

楼主(2019-04-08):
请问,STM32的DSP库里面的FFT算法是不是有BUG,FFT计算过程中,就算是我使用sin函数产生的正玄波信号,初相位也一直在变化,虽然幅值是对的,但是初相位是错误的,也是正玄波向量是错误的。这就意味着,如果过我使用ADC进行高端电流电压采样,归一化后进行FFT运算得到的向量不能直接作为电流电压的向量计算,请各位大佬解惑,如果各位有基于STM32732有高质量的FFT算法,麻烦发2406596097@qq.com以供交流。

网友A:
DSP库算相位要做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库算相位要做修正。

硬汉哥有相关文档可以供我参考吗?麻烦发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有相关文档可以供我参考吗?麻烦发一下,谢谢!

后面2代DSP教程整一个分享给大家。当前还真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2代DSP教程整一个分享给大家。当前还真没

能提前跟我大致讲一下具体实施方法吗?非常感谢,现在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提前跟我大致讲一下具体实施方法吗?非常感谢,现在急用

我还没有专门去研究这个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专门去研究这个事情。

这样啊,有点尴尬,谢了,我自己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B:
没有问题呀,我们用DSP库中的FFT浮点算法做了很多产品了,初始相位是没有问题的。最早做了软件模拟,初始相位精度也是很高的!无需补偿和转换。

楼主(2019-06-11):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呀,我们用DSP库中的FFT浮点算法做了很多产品了,初始相位是没有问题的。最早做了软件模拟,初始相 ...

你是怎么做的?我现在是对用了APFFT,在FFT运算前作全相位处理,你现在是用复数做运算的吗?方便的话邮箱沟通,我的邮箱是2406596097@qq.com

网友(2020-05-13):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呀,我们用DSP库中的FFT浮点算法做了很多产品了,初始相位是没有问题的。最早做了软件模拟,初始相 ...

这么厉害啊。坛友能给个例子吗?我现在也遇到了相位求不对的问题。

网友(2022-05-09):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做的?我现在是对用了APFFT,在FFT运算前作全相位处理,你现在是用复数做运算的吗?方便的话邮箱 ...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2022-08-12):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C:
网上抄一份 FFT C 代码,直接用就行了,还用得着DSP库,
初相不是直接用 atan2f 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网上抄一份 FFT C 代码,直接用就行了,还用得着DSP库,
初相不是直接用 atan2f 吗,

这个是理论玩法,实际应用不行。

以工频信号为例,如果波形是固定的50Hz,我们可以直接设置采样率是这个周期的整数倍,并进行同步采样,求出来的数据精度就比较高,但实际频率是50Hz左右,从会导致FFT求解出来的频率,幅值,相位都有偏差。

此贴就是一个经典测试,你可以测试试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787

网友(2022-10-25):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理论玩法,实际应用不行。

以工频信号为例,如果波形是固定的50Hz,我们可以直接设置采样率是 ...

前几年做了个功率分析仪用的DSP做的,他内置了FFT库,我后面用C 的FFT代码计算的效果和他内置是一样的,

网友:
初相角好像是要判断象限分类讨论的,而且频率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还要做一些加窗处理。

网友:
ARM自带的DSP库算来不准的,还没有研究怎么做校正算法,看硬汉后面会不会出教程讲讲。其实工频这么低的频率,目前我用DFT算法更准确,不需要做任何修正,就是速度慢很多倍,如果是高频还是要用FFT+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