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应用层协议选择

楼主(2019-04-08):
局域网内,基于TCP,PC作服务器,多个网口模块作客户端,互相传输数据,数据量不会太大,也不频繁,这种情况下,应用层协议
1.modbus由于通信必须是主机发起的,不太适合

2.mqtt需要连接外网或自己搭服务器,也不太合适

还有什么应用层的协议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CAN总线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最合适。

目前用的就是CAN,但是要求换成tcp通信(好像是can现场布线比较乱,换成tcp直接走墙上的rj45接口),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合适的tcp的应用层协议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就是CAN,但是要求换成tcp通信(好像是can现场布线比较乱,换成tcp直接走墙上的rj45接口),所以 ...

网线里面留两根给CAN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里面留两根给CAN使用。

好吧,主要是网口的板子已经做了,要是没有合适的协议就不要协议先弄一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主要是网口的板子已经做了,要是没有合适的协议就不要协议先弄一版了

可以考虑自己先搞一版。

网友B:
自己定个协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定个协议呗

恩,先自己弄个发明文字符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