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程序5 AGV小车无线IO采集应用

楼主(2019-04-08):
小程序5 AGV小车应用
应用场景:
AGV小车在厂房内运动,厂房内具有50个工位。当操作工触发启动按钮(自复位)时,工位指示灯点亮(和无线主站通信成功时才会点亮),当操作工触发停止按钮(自复位)时,工位指示灯熄灭。按钮触发时,从机无线IO模块会发送指令到#254无线主站,无线主板会保存启停状态(也就是指示灯状态)。
AGV PLC控制器通过RS485发送01H指令,可以一次性读取50个工位的状态,寄存器地址为1-50。
AGV PLC控制器平时可以不断轮询254号IO模块(无线主站),当检测到工位状态发生变化时进行相关的处理。PLC在轮询间隙,可以发送控制指令05H,直接控制无线从机(地址区分)的输出状态。也可以发送01H指令查询工位指示灯状态。建议再PLC上电时,执行一次扫描工作,依次询问50个从机的状态,这样可以保持状态同步,并可以知道哪些从机不在线。
如果AG PLC的数据需要和触摸屏交换数据,需要PLC具有第2路485接口,并加装两个RC602,RC602工作在无线网桥模式,实现433M和RS485之间透明传输。两个433M网络的433M信道必须设置不同值,以避免互相干扰。
注意:目前的控制逻辑不处理从机中途断电重启、主站中途断电重启的异常情况。从机中途重启后,Y1指示灯状态熄灭,但是主站保存的从机状态还是以前的值。主站重启后,从机寄存器值会清零,可能和从站的状态不同。

控制逻辑:
Ø #1从机X1按钮动作时,发送指令通知#254主站保存数据,主站应答成功后,从机的Y1闭合。
Ø #2从机X2按钮动作时,发送指令通知#254主站保存数据,主站应答成功后,从机的Y1断开。
Ø 无线主站平时不断发送01H查询指令,查询254号主站的寄存器。
Ø PLC在轮询无线主站的间隙,可以发送指令读写从机的寄存器,支持所有的功能码。

参数设置方法:
主站IO模块地址设置为254,从站分别设置为1-50。
主站和从站IO模块的工作模式设置为模式2。小程序类别参数设置为5。
主站和从站IO模块的433M信道参数、433M空中速率参数必须一致。
主站和从站IO模块的P1-P6参数均设置一样如下图:

P2参数功能说明(从机按钮是否双控自复位按钮)
P2=0,表示接入的按钮为自锁按钮。X1控制Y1,X2控制Y2。#254主机上的寄存器范围将是1-100,每个工位有2个寄存器,分别和从机的X1状态和X2状态同步。
P2=1,表示接入的按钮为自复位按钮。X1控制Y1闭合,X2控制Y1断开,Y2不用。#254主机上的寄存器范围将是1-50,每个工位有1个寄存器,分别和从机的Y1状态同步。
P3参数功能说明(从机是否驱动从机的Y动作)
P3=0,表示从机的Y输出不受X状态控制。但是主机PLC可以可以单独控制从机的输出。
P3=1,表示从机的Y输出受X状态控制。主机PLC也可以单独控制从机的Y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