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关于V7开发板RTX5和FreeRTOS带CMSIS-RTOS V2封装层的模板框架说明,使用AC6,标配Event Recorder等

楼主(2019-04-09):
说明:
1、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RTX5和FreeRTOS,简单易移植,统一采用CMSIS-RTOS封装层。

2、配套AC5和AC6两个版本,也可能仅支持AC6。

3、DTCM是H7里面性能最高的RAM,主频400MHz,跟内核速度一样,所以例子的主RAM全部使用DTCM。

其它用到DMA和大数量传输的地方,用AXI SRAM,SRAM1,SRMA2,SRAM3或者SRAM4,主频都是200MHz。

4、硬件异常分析是用的SEGGER的方案。

5、每个例子加入Evernt Recoder支持,方便使用调试组件。

注,本周发个V7板子的模板例子出来,方便大家查看

通过下面的RTE环境,创建RTX5和FreeRTOS环境很方便。

网友:
注意身体啊

网友:
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等来春天

网友A:
是不是只有keil5.26版本的,在RTOS2处才有FreeRTOS?keil5.25中没有,只有RTX5

网友B:
STM32H750VB 芯片能直接用你的模版,在mdk种换个芯片型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H750VB 芯片能直接用你的模版,在mdk种换个芯片型号就行?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欧耶,终于开工喽,希望早点开工TCPN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有keil5.26版本的,在RTOS2处才有FreeRTOS?keil5.25中没有,只有RTX5

5.25 也有的
KEIL pack 图标中间那个先把 FreeRTOS 添加到选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有keil5.26版本的,在RTOS2处才有FreeRTOS?keil5.25中没有,只有RTX5

下载对应的软件包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载对应的软件包就有了。

同楼上,继续期待 Tcpnet 开发包出来。。不晓得这个月会出来吗,还是只是CMSIS-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楼上,继续期待 Tcpnet 开发包出来。。不晓得这个月会出来吗,还是只是CMSIS-V2。。。

TCPNET还开不了,这波教程撸万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TCPNET还开不了,这波教程撸万了开

我先嗨起来了。。本来想对照你这版本查漏补遗。。哈哈看来等不了了。。

网友:
加油,静候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