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基于V7开发板的RTX5和FreeRTOS带CMSIS-RTOS V2封装层的模板例程下载,AC6和AC5两个版本

楼主(2019-04-10):
说明:
1、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RTX5和FreeRTOS,简单易移植,统一采用CMSIS-RTOS V2封装层。
2、DTCM是H7里面性能最高的RAM,主频400MHz,跟内核速度一样,所以例子的主RAM全部使用DTCM。
其它用到DMA和大数量传输的地方,用AXI SRAM,SRAM1,SRMA2,SRAM3或者SRAM4,主频都是200MHz。
3、硬件异常分析是用的SEGGER的方案。
4、每个例子加入Evernt Recoder支持,方便使用调试组件。
5、RTX4和RTX5都已经是免费的,Apache-2.0授权,几乎随意商用。
6、愿RTX5一直在进行的工业级安全认证和汽车级安全认证早日完成。

工程模板:
RTX5和FreeRTOS都是AC5和AC6两个版本。

注意事项:
1、为了保证RTX5和FreeRTOS的调试组件可以正常使用,工程路径不要有中文,路径不可太长,而且退出调试的时候取消所有断点。
2、安装如下软件包的最新版本,使用MDK5.26及其以上版本。

调试组件:
RTX5

FreeRTOS的不够稳

时间测量:

类似SystemView的RTX5调试组件System Analyzer

根据ARM官方的时间记录,AC6是在2015年发布的。推出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各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1、首先是安全认证,编译器也是有安全认证的,下面是AC5和AC6的对比

2、AC5和AC6的综合PK,根据这个比较,AC6的综合性能提升了14.9%。
    事实上,在一些大型工业和汽车代码体系中,性能比上一代增长超过30%。 这是针对复杂,真实的嵌入式代码进行全面优化的结果,而不是专注于某个芯片测试。

3、AC6,AC5和GCC生成代码量大小的比较

4、随着AC6的不断升级,性能也一代比一代强

网友:
学习

请问,文件夹和main.c发现有红色的圈圈,里面有个减号。啥意思?

网友A:
后期会搞V4、V5、V6的RTX5模板和教程吗?

楼主:
方便的话,发个截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期会搞V4、V5、V6的RTX5模板和教程吗?

后面做。

网友B:
要不要来个所有能支持的组件的例子,比如TCP/ip、USB、文件系统、MQTT、Cjosn、ssl这些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来个所有能支持的组件的例子,比如TCP/ip、USB、文件系统、MQTT、Cjosn、ssl这些一起

面包会有的,香肠也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来个所有能支持的组件的例子,比如TCP/ip、USB、文件系统、MQTT、Cjosn、ssl这些一起

期待全家桶。

网友:
这效率就是高,坐等TCPNET

网友:
这个非常强大,必须顶! 硬汉非常给力!

网友C:
使用了RTE之后,想把代码导入到source insight要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了RTE之后,想把代码导入到source insight要怎么办

好像不太好导入了。

网友D:
AC5 的工程 方便 切换  到 AC6  吗, 我 切换了一下 ,编译 几百个 err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5 的工程 方便 切换  到 AC6  吗, 我 切换了一下 ,编译 几百个 err

不行,好些地方要修正。

网友E:
以后直接上AC6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发个截图看下。

就是这个文件夹,貌似不参与KEIL的编译,也不能删除。我使用的keil 5.2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直接上AC6吧。。。。

RTX5(FreeRTOS)教程先AC6走起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文件夹,貌似不参与KEIL的编译,也不能删除。我使用的keil 5.27

MDK5中文件感叹号,横杠,灰色,叉号等表示的含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6&fromuid=58

网友:
切换AC6确实比较快,ST HAL库提示__weak错误时,include path加上Drivers\CMSIS\Include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行,好些地方要修正。

请教硬汉啊,比如现在一个别人现成的工程,或接手别人的代码,我从哪个地方能看出来是AC5或AC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硬汉啊,比如现在一个别人现成的工程,或接手别人的代码,我从哪个地方能看出来是AC5或AC6啊。。

网友G:
你好,硬汉,再请教一个RL_NET的问题啊。

如果我们使用SOCKET,作服务器端。。在代码里,只看到绑定本机PORT,地址一般是设为0 。

在这里,没有看到本机IP是如何被SOCKET绑定使用的。

如果要动态修改本机IP怎么办? 所以我想找到如何把192.168.1.XXX这个地址和SOCKET服务器关联起来的代码,这样就可以在后续通过上位机或其它手段来修改配置本机IP了。。

能帮忙指导一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好,硬汉,再请教一个RL_NET的问题啊。

如果我们使用SOCKET,作服务器端。。

服务端默认就是使用本机IP绑定的啊?作为服务器,你还能绑定其他IP啊?这不乱套了吗?你可以修改后存起来,下次上电读取然后使用这个IP作为本机IP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服务端默认就是使用本机IP绑定的啊?作为服务器,你还能绑定其他IP啊?这不乱套了吗?你可以修改后存起来 ...

晕,不是在绑定本机IP绑定其它IP啊,我找到这个SOCKET服务如何和某个192.。。。。绑定的的函数或方式,目的就是为了修改本机IP,

总不可能人家要修改服务器本机IP,总不能依赖程序员在源码程序里面改,万一用户要动态修改,比如通过PC软件,通过某配置文件,或通过某通迅方式,是不是我们就不让改了。这肯定不科学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晕,不是在绑定本机IP绑定其它IP啊,我找到这个SOCKET服务如何和某个192.。。。。绑定的的函数或方式,目 ...

这种一般是使用UDP广播的方式进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一般是使用UDP广播的方式进行修改。

老铁,我是指怎么样修改这个IP值,不是通迅手段,我也知道通过UDP,但是通过UDP收到上位机传过来的地址之后呢,然后需要怎么样操作,修拟掉这个本机IP值,因为目前我知道的只有去源码里改,但不知道怎么样通过哪个函数,我强调的是函数,或者哪个操作,在代码里能看到的一句话。。

比如我要修改某个LED的电平,我们用HAL_WritePin(xxxxx),调用这个API即可。。我要的是这个API啊。。

谢谢指点。。

网友:
V7的RTOS教程直接参考V6版本还是后面单独加吗?硬汉

网友I:
无法显示调试组件是什么问题,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法显示调试组件是什么问题,如图

看错地方了,RTX5在View菜单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错地方了,RTX5在View菜单里面。

View那个地方

网友J:
为啥HAL库的在AC6下编译很多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啥HAL库的在AC6下编译很多警告

警告类型要选择AC6 like。

楼主:
逐个菜单点击,里面有个RTOS的view

网友:
引用 楼主:
警告类型要选择AC6 like。

没有AC6 like

楼主:
AC6不用选,All Warinings就是AC6。

这个是针对AC5的向下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AC6不用选,All Warinings就是AC6。

这个是针对AC5的向下兼容。

谢谢

网友(2019-05-12):
引用 楼主:
RTX5(FreeRTOS)教程先AC6走起一波

期待,感谢。

网友(2020-08-31):
硬汉哥,我的这个任务名字怎么都一样呢?如果知道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K:
不好意思,昨天图没上传出来,这个任务名怎么都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好意思,昨天图没上传出来,这个任务名怎么都一样呀

感觉显示异常了。用RTX版的测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觉显示异常了。用RTX版的测试

RTE里直接改成RTX5,开启EventRcoder,显示正常的,用的mdk5.30,应该是mdk的bug吧,或者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RTE里直接改成RTX5,开启EventRcoder,显示正常的,用的mdk5.30,应该是mdk的bug吧,或者哪里没设置好

FreeRTOS版一直就是这样的,调试组件不是卡死就是显示异常。暂时无解。

网友L(2021-02-12):
下载了一个RTOS历程编译了以下,发现map文件差距很大啊:
AC5: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28044 (  27.39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20584 (  20.10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28240 (  27.58kB)

AC6: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43200 (  42.19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20688 (  20.20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43216 (  42.20kB)

@硬汉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下载了一个RTOS历程编译了以下,发现map文件差距很大啊:
AC5:

学习下此贴,再做对比才有意义

【测试帖】比较IAR,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2019-04-06更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102&fromuid=58

网友(2021-05-08):
KEIL的MDK从哪儿可以看出来我使用的AC5还是AC6呢?

网友M:
如果用CUBEMX生成代码,从哪里可以选择AC6?还是说,生成后,在MDK上选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用CUBEMX生成代码,从哪里可以选择AC6?还是说,生成后,在MDK上选择就行。

网友N:
感谢楼主大神的指导,RTX5已经可以用了,确实不错。
arm官方的方案感觉更加简单,生成的项目里也不需要复制hal库的文件。也不需要手动把cube生成的文件排除。
https://arm-software.github.io/C ... l/cre_rtx_proj.html
system analysis显示线程切换运行情况不准确,一个线程通过定时器每100us运行一次后停止(运行内容仅为EventStartA EventStopA),system analysis显示线程时序有问题有时几ms不运行,有时几ms才运行结束。但通过event recorder查看日志显示线程确实是每100us执行了一下。
还有手动排除cube生成的文件后,重启ide后,又要再排除下那个hak_msp的c文件。(我这边需要全部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谢楼主大神的指导,RTX5已经可以用了,确实不错。
arm官方的方案感觉更加简单,生成的项目里也不需要复 ...

HAL库这块,我们是特地将其独立出来了,没有使用RTE。

要是设置下才可以,看出RTX5教程的调试章节吧,第6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