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下,使用 iar 编译器,使用jlink 仿真时提示错误 ?

楼主(2019-04-10):
请教下,使用 iar 编译器,使用jlink 仿真时提示错误 ?

这个是没有破解好还是有其他什么问题呀 ?

网友:
偶尔出现没事。

楼主:
不是,貌似以前使用 iar + jlink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啊,而且是一直都不行了

妖魔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妖魔就是没有反应,需要 进入管理器里面进行停止才行

网友A:
是不是JINK不好用了造成的,换个下载器试试。

之前遇到过一次,一调试就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JINK不好用了造成的,换个下载器试试。

之前遇到过一次,一调试就卡。

我用 2个 jlink 都试过了,结果都不行,使用 mdk 是可以的,同样的 j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 2个 jlink 都试过了,结果都不行,使用 mdk 是可以的,同样的 jlink

你的开发环境应该出问题了,可以全部卸载干净重装

网友:
另外IAR换个盘符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发环境应该出问题了,可以全部卸载干净重装

重新安装了2遍了,哎,万一不行 就重新搞 系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