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STM32CUBEMX5.1生成的工程添加RTX操作系统出现三处错误请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9-04-10):
F103VC_RTX\F103VC_RTX.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VC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hal_cm3.o and stm32f1xx_it.o).
F103VC_RTX\F103VC_RTX.axf: Error: L6200E: Symbol PendSV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hal_cm3.o and stm32f1xx_it.o).
F103VC_RTX\F103VC_RTX.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ysTick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hal_cm3.o and stm32f1xx_it.o).

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重复多余的模块从工程里面删除即可!

网友:
那几个中断函数重复定义了

楼主:
感谢,在stm32f1xx_it.c文件屏蔽这三个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A(2019-10-18):
引用 楼主:
感谢,在stm32f1xx_it.c文件屏蔽这三个函数就可以了

如图所示,吧图片上三个勾选的地方去掉就可以了,图片是去掉后的样子。。

网友(2021-09-03):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吧图片上三个勾选的地方去掉就可以了,图片是去掉后的样子。。

这个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