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XIH6开发板移植TouchGFX问题

楼主(2019-04-11):
有些问题想请问高手们,先前购入STM32H743XIH6开发板,想测试是否可使用TouchGFX于开发板上显示,但在GPIO却因与官方kit不同而在设定不能吻合,想使用STM32Cube来设置并转出,但H系列好像不支援TouchGFX,有什么方式可以简易设置并且测试吗?

网友A:
lcd 底层的 gpio 配置都是通用的,你可以选择 cubemx 选择 emwin 配置就行,然后在复制到 你现有的工程既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 底层的 gpio 配置都是通用的,你可以选择 cubemx 选择 emwin 配置就行,然后在复制到 你现有的工程既可 ...

感谢您的回覆

我先有透过线路的部分参考开发板及官方Kit的部分
似乎GPIO布线位置不同
但在找到其背光配置的部分也已更改为开发板相同的位置
却连背光都无法点亮
不知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覆

我先有透过线路的部分参考开发板及官方Kit的部分

背光驱动你直接配置为 输出模式就行,看看 gpio 有没有搞错,或者你对照一下你的 板子原理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驱动你直接配置为 输出模式就行,看看 gpio 有没有搞错,或者你对照一下你的 板子原理图看看

您好

这是我有找到的背光驱动配置区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TIMx_CHANNEL_AF;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 * BL_CTRL * /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其中主板是GPIO_PIN_6改成了开发板的GPIO_PIN_8
不知是否为此区域呢? 先前有测试过但却没有点亮背光

网友B:
V7开发板当前重点是100章用户手册和一批视频教程,

TouchGFX,emWin,Embedded Wizard全部后面再开工,特此跟楼主说下,如果要实现,参考此贴:
坛友给V6板子做的移植教程。

基于CubeMX 5.0的TouchGFX移植教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710&fromuid=58

网友:
帮你改了下题目,方便论坛检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7开发板当前重点是100章用户手册和一批视频教程,

TouchGFX,emWin,Embedded Wizard全部后面再开工, ...

感谢您提供的资料

CubeMX有针对STM32H7的部分做设定
但没好像没有提供TouchGFX的转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这是我有找到的背光驱动配置区

你还要看看 通道对不对哟,另外建议刚开始不要使用 pwm 控制,
就把他配置为普通的 io 输出就行

根据你的电路情况,直接输出 一个高 或者低电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看看 通道对不对哟,另外建议刚开始不要使用 pwm 控制,
就把他配置为普通的 io 输出就行

感谢您的協助

我會在嘗試看看,如何解決此問題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