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http访问网页失败

楼主(2019-04-11):
1 ,在连接到远端服务器的IP和端口号情况下,访问HTTP的内容,使用以下方法

2 查看了发送的报文,是否有换行的情况如下(应该没有问题):

3 最后的的打印结果是:
[16:44:09(045)Rx]003.0 TCProcess Options, 4 bytes
003.0 TCP: Opt-MSS: 1410
003.0 TCP: cwnd=1410, ssth=2820
003.0 TCP: SendWin: 29200
003.0 TCP: Next state CONNECT
003.0 TCP:Socket 1, Sending Control
003.0 TCP: Ports  : Src=1024, Dst=12000
003.0 TCP: Segment: Seq=0xB95BA01E, Ack=0x785BE341
003.0 TCP: Control: [ACK] Win=4380, Cks=0xF16D

[16:44:09(078)Rx]Socket is connected to remote peer  //已经连接远端的IP
[16:44:20(728)Rx]tcp_get_state(socket_tcp) = 10       //目前处于连接状态
006.9 TCP:Send Socket 1, 71 bytes                     //发送71个字节
006.9 TCP:Socket 1, Sending Data
006.9 TCP: Ports  : Src=1024, Dst=12000               //本地端口号,和远程IP端口号
006.9 TCP: Segment: Seq=0xB95BA01E, Ack=0x785BE341
006.9 TCP: Control: [PSH,ACK] Win=4380, Cks=0x327B
006.9 TCP: Length : 71 bytes

[16:44:20(791)Rx]006.9 TCP:*** Processing frame ***
006.9 TCP: Ports  : Src=12000, Dst=1024
006.9 TCP: Segment: Seq=0x785BE341, Ack=0xB95BA065
006.9 TCP: Control: [ACK] Win=29200, Cks=0x9032
006.9 TCP: Mapped to Socket 1, state CONNECT
006.9
[16:44:20(821)Rx] TCP: SendWin: 29200
006.9 TCP: Acked 71 bytes
006.9 TCP: RTO=3000ms (sa=0, sv=30)
006.9 TCP: cwnd=2820, ssth=2820
006.9 TCP:Socket 1, event TCP_EVT_ACK              //回调函数收到,回复的事件
006.9 TCP:*** Processing frame ***
006.9 TCP: Ports  : Src=12000, Dst=1024           //说明源端口号和目标端口号
006.9 TCP: Segment: Seq=0x785BE341, Ack=0xB95BA065
006.9 TCP: Control: [PSH,ACK] Win=29200, Cks=0xB995
006.9 TCP: Length : 2
[16:44:20(851)Rx]21 bytes
006.9 TCP: Mapped to Socket 1, state CONNECT       //以下就是收到数据异常,不能进行HTTP访问
Data length = 221
HTTP/1.1 404 Not Found
Server: TornadoServer/6.0.1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UTF-8
Date: Thu, 11 Apr 2019 08:44:20 GMT
Content-Length: 69
<html><title>404: Not Found</title><body>404: Not Found</body></html>
006.9 TCP:Socket 1, Send
[16:44:20(882)Rx]ing Control
006.9 TCP: Ports  : Src=1024, Dst=12000
006.9 TCP: Segment: Seq=0xB95BA065, Ack=0x785BE41E
006.9 TCP: Control: [ACK] Win=4380, Cks=0xF049
006.9 TCP:*** Processing frame ***
006.9 TCP: Ports  : Src=12000, Dst=1024
006.9 TCP: Segment: Seq=0x785BE41E, Ack=0xB95BA065
006.9 TCP: Control: [FIN,ACK] Win=29200, Cks
[16:44:20(909)Rx]=0x8F54
006.9 TCP: Mapped to Socket 1, state CONNECT
006.9 TCP: SendWin: 29200
006.9 TCP: Remote peer wants to close
Connection has been closed
006.9 TCP:Socket 1, Sending Control
006.9 TCP: Ports  : Src=1024, Dst=12000
006.9 TCP: Segment: Seq=0xB95BA065, Ack=0x785BE41F
006.9 TCP: Contr
[16:44:20(935)Rx]ol: [FIN,ACK] Win=4380, Cks=0xF047

[16:44:20(981)Rx]007.0 TCP:*** Processing frame ***
007.0 TCP: Ports  : Src=12000, Dst=1024
007.0 TCP: Segment: Seq=0x785BE41F, Ack=0xB95BA066
007.0 TCP: Control: [ACK] Win=29200, Cks=0x8F53
007.0 TCP: Mapped to Socket 1, state LAST_ACK
007.
[16:44:21(022)Rx]0 TCP: Last ACK received, next State CLOSED
007.0 TCP:Connect Socket 1, LocPort 1024
007.0 TCP: RTO=4000ms (sa=0, sv=40)
007.0 TCP:Socket 1, Sending Control
007.0 TCP: Ports  : Src=1024, Dst=12000
007.0 TCP: Segment: Seq=0x86B581EA, Ack=0x0
007.0 TCP: Control: [SYN] Win=4380, Cks=0x8637

4 bug是在哪?请教一下。

网友A:
直接网络助手发送成功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网络助手发送成功没。

用网络助手,连接不上。 我的网址不是.COM结尾的。这个有影响的吗?
但是可以用IE浏览器访问。
用板子的例程,建立连接是成功的。但是访问就就提示出错:HTTP/1.1 404 Not Found
//请求资源不存在,eg:输入了错误的URL 但是这个uRL是可以用浏览器打开和访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网络助手,连接不上。 我的网址不是.COM结尾的。这个有影响的吗?
但是可以用IE浏览器访问。
用板子 ...

如果网络助手都链接不上,说明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