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分享】低内存用KNOB实现一个环形触控滑块。

楼主(2019-04-11):
现在的智能设备上经常见到那种环形的滑块,很炫酷。最近做项目也想做个这样的滑块,不过emwin没提供这样的控件。参考了坛友的分享自己魔改了一个出来。精简了一些代码,内存占用低,性能比较好。
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614&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92&extra=page%3D1

在F103上实测,只有旋钮控件情况下只需35Kb动态内存,这是实际不影响手指操作体验的大小,再大就要更多内存。操作时略微卡顿(F103跟不上了。。),欢迎大佬们来优化。
缺点是滑块另外画的,比较难看。因为没使用32bpp内存设备,所以旋钮控件自带的滑块用不了,欢迎大佬来实现更好看的滑块。
模拟器: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2                          *
*        Compiled Oct  8 2015, 11:59:0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KNOB_0 (GUI_ID_USER + 0x0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define KNOB_XSIZE 85 //旋钮控件的大小,越大约占内存
#define KNOB_YSIZE 85
#define KNOB_STEP 5  //画环时的弧长系数

#define AA_FACT 3 //抗锯齿质量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320, 24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KNOB_CreateIndirect, "", ID_KNOB_0, 115, 45, KNOB_XSIZE, KNOB_YSIZE, WM_CF_SHOW}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画环形滑块 -----------------

*/
static void _DrawWheel(KNOB_Handle hKnob) {
        GUI_COLOR mycolor;

        I32       Value;
        int       xPos, yPos;
        int ArcStart = 360 - KNOB_STEP, ArcEnd = 360;
        int i=0, step;
        Value = 360 - KNOB_GetValue(hKnob) / 10; //获取当前值
        step = Value / KNOB_STEP; //算出需要画内部弧形的个数

        xPos = 115 + KNOB_XSIZE / 2; //计算坐标,确保环和内部弧形是以旋钮控件中心为原点
        yPos = 45 + KNOB_YSIZE / 2;

        GUI_SetFont(&GUI_Font13B_ASCII);

        GUI_AA_EnableHiRes(); //开高分辨率模式
        GUI_AA_SetFactor(AA_FACT); //抗锯齿因子,关闭抗锯齿可减少卡顿

        /*画圆环*/
        GUI_SetPenSize(16); //使用弧线画环,可以调整画笔实现弧线粗细
        GUI_SetColor(0x00f5ec80);
        GUI_AA_DrawArc(xPos*AA_FACT, yPos*AA_FACT, 38*AA_FACT, 38*AA_FACT, 0, 360);

        /*根据旋钮值画内部弧形*/
        GUI_SetColor(0x00FFFFD0);
        GUI_SetPenSize(8);
        for(; i<=step-1; i++)
        {   //增大KNOB_STEP可减少画弧形的次数,可减少卡顿,但滑块变化精度变低
                GUI_AA_DrawArc(xPos*AA_FACT, yPos*AA_FACT, 38*AA_FACT, 38*AA_FACT,  ArcStart, ArcEnd);

                ArcEnd = ArcStart; //上一个弧形的初角度成为下一个弧形的末角度
                ArcStart = ArcStart - KNOB_STEP;//下一个弧形的初角度
        }
        GUI_SetColor(0x000000FF);
        for(; i<=step; i++) //最后几段弧形作为滑块指示
        {
                GUI_AA_DrawArc(xPos*AA_FACT, yPos*AA_FACT, 38*AA_FACT, 38*AA_FACT,  ArcStart, ArcEnd);

                ArcEnd = ArcStart; //上一个弧形的初角度成为下一个弧形的末角度
                ArcStart = ArcStart - KNOB_STEP;//下一个弧形的初角度
        }

        GUI_AA_DisableHiRes();//关闭高分辨率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DecAt(Value,xPos-16,yPos-3, 5);

}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static GUI_MEMDEV_Handle   hMemKnobSmall;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Window'
    //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738640));
        //
    // 初始化旋钮
    //
        KNOB_SetRang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KNOB_0), 0, 3600);
        KNOB_SetOffse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KNOB_0), 0);
        KNOB_SetPeriod(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KNOB_0), 100); //控制旋钮减速度
        KNOB_SetPos(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KNOB_0),3600);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case WM_PAINT:
        _DrawWheel(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KNOB_0));
        break;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
*/
WM_HWIN CreateKNOB(void);
WM_HWIN CreateKNOB(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网友A:
在WM_PAINT消息里面放,比较耗资源,这个消息会经常进入,有没有尝试过在KNOB的回调函数里面实现。

        _DrawWheel(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KNOB_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M_PAINT消息里面放,比较耗资源,这个消息会经常进入,有没有尝试过在KNOB的回调函数里面实现。

     ...

试了下好像不行。
我是在KNOB回调函数的WM_PAINT里调用绘制函数,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