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协议栈移植

楼主(2019-04-12):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假设我有一个新的SoC,USB控制器和STM32F4不一样,我现在想移植STM32F4的USB协议栈到这款新的SoC上。STM32_USB_Device_Library和STM32_USB_HOST_Library这两个文件夹下的协议栈是不是硬件无关的,是否只需要遵循STM32的规则实现STM32_USB_OTG_Driver文件夹里的函数就行了?

PS:参考工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02&highlight=USB

网友A:
这样的话,使用ST的库就不方便了,推荐使用RL-USB,跨平台方便。你使用其它芯片要针对这个芯片的底层寄存器相关配置做修改,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使用ST的库就不方便了,推荐使用RL-USB,跨平台方便。你使用其它芯片要针对这个芯片的底层寄存器 ...

感谢硬汉大神的解惑。RL-USB也有些了解,发现只有ARM平台的lib,假设是其他CPU架构的话,就没法支持了,所以不太契合我们的需求。请问有没有类似fatfs这么容易移植的有源码的USB协议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大神的解惑。RL-USB也有些了解,发现只有ARM平台的lib,假设是其他CPU架构的话,就没法支持了, ...

跨CPU的话,得用uC/USB,embUSB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CPU的话,得用uC/USB,embUSB这些。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2019-12-10):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大神的解惑。RL-USB也有些了解,发现只有ARM平台的lib,假设是其他CPU架构的话,就没法支持了, ...

你好 我也是新的USB控制芯片。

1、大容量传输需要移植相关协议?
2、选的芯片只有HID的相关例程。

看了ST的usb相关例程。如何与SCSI等协议结合?

网友(2020-06-20):
RL-USB怎么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