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编译器升级到V6文档

楼主(2019-04-13):
使用MDK,看到硬汉关于6.x的编译器的帖子,想着也使用新版本的编译器,结果出来一大堆警告错误,在网上搜索到一份文档“Migrate ARM Compiler 5 to ARM Compiler 6 ”基本上内容都在里面了,有问题的兄弟可以参考着弄,编译速度对比于之前,真的是非一般的快。
另外有一个疑问,版主为啥叫硬汉?

网友A:
使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向导创建基于STM32F107VCT的工程,发现AC5下编译正常,切换到AC6却出现了大量__packed错误,按照这个文档,需要全部替换成__PACKED吗?(要改底层库文件,比如图示中的EMAC_STM32F10x.c?)

楼主:
看手册第四页,里面的表格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向导创建基于STM32F107VCT的工程,发现AC5下编译正常,切换到AC6却出现了 ...

看手册第四页,里面的表格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第四页,里面的表格有

多谢答复,文档我看到了,我的意思是如果用类似__PACKED替换__packed的话,那很多底层的库函数也要修改了,不太想改底层的库。
另外为何最新的库不直接用兼容的语句__PACKED呢?这样不就AC5和AC6全兼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谢答复,文档我看到了,我的意思是如果用类似__PACKED替换__packed的话,那很多底层的库函数也要修改了 ...

今天试了一下,如果是用F407,并且不用ST的HAL,可以直接上AC6,没有任何告警。这样直接跑RTX5超爽,但H7的只能用HAL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今天试了一下,如果是用F407,并且不用ST的HAL,可以直接上AC6,没有任何告警。这样直接跑RTX5超爽,但H7 ...

你是使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向导创建基于STM32F407的工程吗?
完全使用RTE的,不需要手工拷贝那些库文件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使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向导创建基于STM32F407的工程吗?
完全使用RTE的,不需要手工拷贝 ...

是啊!

网友:
也许107不行,或者是你没用RL-netTC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使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向导创建基于STM32F407的工程吗?
完全使用RTE的,不需要手工拷贝 ...

没有使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用HAL新建了个F4的工程,编译器直接选择了6.12的版本,没有警告和错误,不需要改动什么。库版本是1.24,MDK版本是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