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ucGUI的存储设备功能和uCOSIII的延时函数OSTimeDlyHMSM之间的冲突问题

楼主(2019-04-13):
在ucosIII中使用了ucGUI的存储设备功能GUI_MEMDEV_DrawAuto()之后,uCOS的延时函数就相当不准确了,比如我想延时个10ms,结果延时的结果可能之后5ms,并且这个延时的时间值来回跳动不稳定。
代码如下
task1()
{
    while(1)
    {
        P00_L;
        OSTimeDlyHMSM(0, 0, 0, 1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P00_H;
        OSTimeDlyHMSM(0, 0, 0, 10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
}

static void _Draw()
{
//这个函数里只有一个画图函数
GUI_DrawBitmap(...);
}
task2()
{
    while(1)
    {
        OSTimeDlyHMSM(0, 0, 0, 5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GUI_MEMDEV_DrawAuto(&AutoDev, &Param.AutoDevInfo, _Draw, &Param);
    }
}

如果只有任务1,则延时一切正常。如果开启了任务2,则任务1中的延时时间就在10ms附近来回跳动,如果延时时间比10ms大,我还能理解。但是延时时间少于10ms的,我理解不了。。。

楼主:
有没有高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上uC/Probe,检测所有任务执行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uC/Probe,检测所有任务执行情况。

我真正的程序中,Task2和Task3中用了GUI的存储设备,Task9中是测试OSTimeDlyHMSM(0,0,0,1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延时10ms,在这延时内stm32的一个管脚我给置低电平。

示波器测量的管脚电平,延时10ms

网友A:
看你的uCOS时钟节拍整的多少,是不是整了个100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uCOS时钟节拍整的多少,是不是整了个100Hz的

时钟节拍这些没问题,加入我把Task2和Task3中的关于emWin的使用存储设备的函数(GUI_MEMDEV_DrawAuto(&AutoDev, &Param.AutoDevInfo, _Draw, &Param))给注销掉,这个10ms的延时就一点问题没有,完美的很。

网友A:
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你问题了。

你的GUI任务优先级太高了,你看看你的CPU刷新率,基本一直在90%左右,其它任务基本没有执行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你问题了。

你的GUI任务优先级太高了,你看看你的CPU刷新率,基本一直在90%左右,其它 ...

我等会儿改下代码,降低下gui的CPU占有率。其实我比较好奇一点就是:Task9中我明明用OSTimeDlyHMSM()延时了10ms,即使其它任务中优先级较高且占有CPU时间太长,那我Task9中的延时应该高于10ms才是,但为什么我测试时发现还会出现少于10ms的情况呢,并且少了不仅一点点,一半都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等会儿改下代码,降低下gui的CPU占有率。其实我比较好奇一点就是:Task9中我明明用OSTimeDlyHMSM()延时 ...

强烈建议所有GUI任务优先级仅仅比空闲和统计任务高即可,其它任务都要比GUI任务高,这样你再测试就正常,如果这样还不正常就是你程序设计有问题了。

GUI的很多操作都是比较耗时间,严重影响系统实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所有GUI任务优先级仅仅比空闲和统计任务高即可,其它任务都要比GUI任务高,这样你再测试就正常, ...

把GUI的CPU占用率降低后果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