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初次学习SDRAM,在CubeMX上配置FMC,下载到V7板子上,配置不成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9-04-13):
附上工程,请大佬们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先要把你的时钟主频改了,这里要修改为4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把你的时钟主频改了,这里要修改为400MHz

时钟的配置,我直接复制了SDRAM例程的SystemClock_Config(),然后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经过测试,将你自己配置的HAL_FMC_MspInit内容,使用我们bsp_fmc_sdram.C文件里面的SDRAM_GPIOConfig内容替换即可。
说明你的IO配置有问题,详细查查是那个配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