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已更新完毕】关于电阻触摸的4点校准和2点校准使用原理说明,适用于裸机和GUI

楼主(2019-04-15):
2点触摸校准的实现
测试条件:
800*480分辨率显示屏,物理坐标值X轴范围0-799,Y轴0-479。
STMP811电阻触摸范围0 - 4095,其实就是一个差分ADC芯片。

实现思路:
点击了触摸板上的一点,会得到一个ADC采样值,含X轴和Y轴,那么如何将其转换为实际的物理坐标值?  实际上最简单的方法,建立一个比例关系即可:
采集的X轴ADC值乘以 799/4095,就是X物理坐标值。
采集的Y轴ADC值乘以 479/4095,就是Y物理坐标值。

考虑到触摸板的线性度差一点,坐标关系y = ax扩展为y = ax + b。

实现原理:
在左上角和右下角分别设置两个坐标点(LcdX0,  LcdY0)和(LcdX1,  LcdY1)然后让用户去点击,会得到两组ADC数值(AdcX0,AdcY0)和(AdcX1,  AdcY1)

根据这四个坐标点,可以建立两组方程,一个X轴的,一个Y轴。

将数值(AdcX0, LcdX0)和(AdcX1,  LcdX1)代入方程y = ax + b得到X轴方程 :y = (x - AdcX0)*(LcdX1 - LcdX0)/(AdcX1 - AdcX0) + LcdX0。
将数值(AdcY0, LcdY0)和(AdcY1,  LcdY1)代入方程y = ax + b得到Y轴方程 :y = (x - AdcY0)*(LcdY1 - LcdY0)/(AdcY1 - AdcX0) + LcdY0。

后面采集到的ADC数值直接代入上面公式就可以得到校准后的物理坐标值。

楼主:
4点触摸校准实现,略复杂
实现原理:
在LCD的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和右下角分别标坐标点(LcdX1,  LcdY1),(LcdX4,  LcdY4),(LcdX3,  LcdY3)和(LcdX2,  LcdY2)。
然后让用户去点击,会得到四组ADC数值(AdcX1,  AdcY1),(AdcX4,  AdcY4),(AdcX3,  AdcY3)和(AdcX2,   AdcY2)。

计算X轴
将数值(AdcX1, AdcY1)和(AdcX2,  AdcY2)代入方程y = ax + b得到一组方程
y = (x - AdcX1)*(AdcY2- AdcY1)/(AdcX2- AdcX1) + AdcY1

这里将AdcX2用AdcX3替换,那么坐标方程就变为
y = (x - AdcX1)*(AdcY2- AdcY1)/(AdcX3- AdcX1) + AdcY1。

同理,将AdcX1用AdcX4替换,那么坐标方程就变为
y = (x - AdcX4)*(AdcY2- AdcY1)/(AdcX3- AdcX4) + AdcY1。

那么将采集的X值代入上面两个方程会得到两个数值,假设数值是x1和x2

再将(x1, LcdX1))和(x2,  LcdX2)代入方程y = ax + b得到一组方程
y = (x - x1)*(LcdX2- LcdX1)/(x2- x1) + LcdX1。

将采集的X轴ADC数值再次代入这个方程就得到了最终的物理坐标。

计算Y轴
将数值(AdcX1, AdcY1)和(AdcX2,  AdcY2)代入方程y = ax + b得到一组方程
y = (x - AdcX1)*(AdcY2- AdcY1)/(AdcX2- AdcX1) + AdcY1

这里将AdcY2用AdcY4替换,那么坐标方程就变为
y = (x - AdcX1)*(AdcY4- AdcY1)/(AdcX2- AdcX1) + AdcY1

同理,将AdcX1用AdcX3替换,那么坐标方程就变为
y = (x - AdcX3)*(AdcY2- AdcY1)/(AdcX2- AdcX3) + AdcY1

那么将采集的X值代入上面两个方程会得到两个数值,假设数值是x1和x2

再将(x1, LcdY1))和(x2,  LcdY2)代入方程y = ax + b得到一组方程

y = (x - x1)*(LcdY2- LcdY1)/(x2- x1) + LcdY1。

将采集的Y轴ADC数值再次代入这个方程就得到了最终的物理坐标。

楼主:
/*
*********************************************************************************************************
*        函 数 名: CalTwoPoint
*        功能说明: 根据2点直线方程,计算Y值
*        形    参:  2个点的坐标和x输入量
*        返 回 值: x对应的y值
*********************************************************************************************************
*/
static int32_t CalTwoPoint(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uint16_t x)
{
        return y1 + ((int32_t)(y2 - y1) * (x - x1)) / (x2 - x1);
}

/*
*********************************************************************************************************
*        函 数 名: TOUCH_TransX
*        功能说明: 将触摸ADC值转换为像素坐标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X 坐标值,允许负值
*********************************************************************************************************
*/
static int16_t TOUCH_TransX(uint16_t _usAdcX, uint16_t _usAdcY)
{
        if (g_tTPParam.CalibPointCount == 2)
        {
                uint16_t x;
                int32_t y;

                if (g_tTPParam.XYChange == 0)
                {
                        x = _usAdcX;
                        if (x == 0)
                        {
                                y = 0;
                        }
                        else
                        {
                                //y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X1, TP_X1, g_tTPParam.usAdcX2, TP_X2, x);
                                y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X1, g_tTPParam.usLcdX1, g_tTPParam.usAdcX2, g_tTPParam.usLcdX2, x);
                        }
                }
                else
                {
                        x = _usAdcY;
                        if (x == 0)
                        {
                                y = 0;
                        }
                        else
                        {
                                //y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Y1, TP_X1, g_tTPParam.usAdcY2, TP_X2, x);
                                y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Y1, g_tTPParam.usLcdX1, g_tTPParam.usAdcY2, g_tTPParam.usLcdX2, x);
                        }
                }
                return y;
        }
        else        /* 4点校准 */
        {
                uint16_t x, x1, x2;
                int32_t y;

                if (g_tTPParam.XYChange == 0)        /* X Y 坐标不交换 */
                {
                        x = _usAdcX;

                        /* 根据 Y ADC 实时计算直线方程的参考点x1, x2
                                if  _usAdcY = usAdcY1 then  取点 = (AdcX1, TP_X1, AdcX4, TP_X4, _usAdcY)
                                if  _usAdcY = usAdcY2 then  取点 = (AdcX3, TP_X3, AdcX2, TP_X2, _usAdcY)

                                其中 TP_X1 = TP_X3;  TP_X4 = TP_X1 , 这是程序设定的校准位置的像素坐标, 是固定的。
                                我们仅需要动态计算对第1个和第3个参数。同样采用2点直线方程计算。
                        */
                        x1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Y1, g_tTPParam.usAdcX1, g_tTPParam.usAdcY2,  g_tTPParam.usAdcX3, _usAdcY);
                        x2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Y1, g_tTPParam.usAdcX4, g_tTPParam.usAdcY2,  g_tTPParam.usAdcX2, _usAdcY);
                }
                else                                                /* X Y 坐标交换 */
                {
                        x = _usAdcY;

                        /* 根据 X ADC 实时计算直线方程的参考点x1, x2
                                if  _usAdcX = usAdcX1 then  取点 = (AdcY1, TP_X1, AdcY4, TP_X4, _usAdcX)
                                if  _usAdcX = usAdcX2 then  取点 = (AdcY3, TP_X3, AdcY2, TP_X2, _usAdcX)

                                其中 TP_X1 = TP_X3;  TP_X4 = TP_X1 , 这是程序设定的校准位置的像素坐标, 是固定的。
                                我们仅需要动态计算对第1个和第3个参数。同样采用2点直线方程计算。
                        */
                        x1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X1, g_tTPParam.usAdcY1, g_tTPParam.usAdcX2,  g_tTPParam.usAdcY3, _usAdcX);
                        x2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X1, g_tTPParam.usAdcY4, g_tTPParam.usAdcX2,  g_tTPParam.usAdcY2, _usAdcX);
                }

                if (x == 0)
                {
                        y = 0;
                }
                else
                {
                        /* 根据2点直线方程,计算坐标 */
                        //y = CalTwoPoint(x1, TP_X1, x2, TP_X2, x);
                        y = CalTwoPoint(x1, g_tTPParam.usLcdX1, x2, g_tTPParam.usLcdX2, x);
                }
                return y;
        }
}

/*
*********************************************************************************************************
*        函 数 名: TOUCH_TransY
*        功能说明: 将触摸ADC值转换为像素坐标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Y 坐标值,允许负值
*********************************************************************************************************
*/
static int16_t TOUCH_TransY(uint16_t _usAdcX, uint16_t _usAdcY)
{
        if (g_tTPParam.CalibPointCount == 2)        /* 2点校准 */
        {
                int32_t x;
                int32_t y;

                if (g_tTPParam.XYChange == 0)
                {
                        x = _usAdcY;
                        if (x == 0)
                        {
                                y = 0;
                        }
                        else
                        {
                                //y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Y1, TP_Y1, g_tTPParam.usAdcY2, TP_Y2, x);
                                y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Y1, g_tTPParam.usLcdY1, g_tTPParam.usAdcY2, g_tTPParam.usLcdY2, x);
                        }
                }
                else
                {
                        x = _usAdcX;
                        if (x == 0)
                        {
                                y = 0;
                        }
                        else
                        {
                                //y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X1, TP_Y1, g_tTPParam.usAdcX2, TP_Y2, x);
                                y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X1, g_tTPParam.usAdcY1, g_tTPParam.usAdcX2, g_tTPParam.usLcdY2, x);
                        }
                }
                return y;
        }
        else /* 4点校准 */
        {
                int32_t x, x1, x2;
                int32_t y;

                if (g_tTPParam.XYChange == 0)        /* X Y 坐标不交换 */
                {
                        x = _usAdcY;

                        /* 根据 X ADC 实时计算直线方程的参考点x1, x2
                                if  _usAdcX = usAdcX1 then  取点 = (AdcY1, TP_Y1, AdcY3, TP_Y3, _usAdcX)
                                if  _usAdcX = usAdcX2 then  取点 = (AdcY4, TP_Y4, AdcY2, TP_Y2, _usAdcX)

                                其中 TP_Y1 = TP_Y4;  TP_Y3 = TP_Y2 , 这是程序设定的校准位置的像素坐标, 是固定的。
                                我们仅需要动态计算对第1个和第3个参数。同样采用2点直线方程计算。
                        */
                        x1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X1, g_tTPParam.usAdcY1, g_tTPParam.usAdcX2,  g_tTPParam.usAdcY4, _usAdcX);
                        x2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X1, g_tTPParam.usAdcY3, g_tTPParam.usAdcX2,  g_tTPParam.usAdcY2, _usAdcX);
                }
                else                                                /* X Y 坐标交换 */
                {
                        x = _usAdcX;

                        /* 根据 X ADC 实时计算直线方程的参考点x1, x2
                                if  _usAdcY = usAdcY1 then  取点 = (AdcX1, TP_Y1, AdcX3, TP_Y3, _usAdcY)
                                if  _usAdcY = usAdcY2 then  取点 = (AdcX4, TP_Y4, AdcX2, TP_Y2, _usAdcY)

                                其中 TP_Y1 = TP_Y3;  TP_Y4 = TP_Y2 , 这是程序设定的校准位置的像素坐标, 是固定的。
                                我们仅需要动态计算对第1个和第3个参数。同样采用2点直线方程计算。
                        */
                        x1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Y1, g_tTPParam.usAdcX1, g_tTPParam.usAdcY2,  g_tTPParam.usAdcX4, _usAdcY);
                        x2 = CalTwoPoint(g_tTPParam.usAdcY1, g_tTPParam.usAdcX3, g_tTPParam.usAdcY2,  g_tTPParam.usAdcX2, _usAdcY);
                }

                if (x == 0)
                {
                        y = 0;
                }
                else
                {
                        /* 根据2点直线方程,计算坐标 */
                        //y = CalTwoPoint(x1, TP_Y1, x2, TP_Y2, x);
                        y = CalTwoPoint(x1, g_tTPParam.usLcdY1, x2, g_tTPParam.usLcdY2, x);
                }
                return y;
        }
}

网友A:
采集的X轴ADC值乘以 799/4095,就是X物理坐标值。 采集的X轴ADC值乘以 479/4095,就是X物理坐标值。这个是笔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的X轴ADC值乘以 799/4095,就是X物理坐标值。 采集的X轴ADC值乘以 479/4095,就是X物理坐标值。这个是 ...

写错了,已经更正,谢谢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