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STM32F407上FreeRTOS+Lwip用SIM800C实现PPP拨号上网

楼主(2019-04-15):
单片机:STM32F407ZGTx

GSM模块:SIM800C

IP协议栈:Lwip-2.1.2

操作系统:FreeRTOS V10.1.1

实现原理:采用SIM800C内嵌PPP及Lwip对PPP拨号的支持,使用PPPos进行拨号上网。可实现TCP、UDP及Http等通信。

/*
* Lwip Initfunc
* ===================
*
* Initialize the TCP/IP protocol stack
* Creat a new PPPos interface and connect...
*
*/
/* Lwip Initfunc */
void lwip_comm_init(void)
{
        /* Initfunc a function to call when tcpip_thread is running and finished initializing */
        tcpip_init(modem_init,NULL);

        //Create a new PPPoS interface
        ppp = pppos_create(&ppp_netif, pppos_output_cb, ppp_link_status_cb, NULL);

        /* Auth configuration, this is pretty self-explanatory */
        ppp_set_auth(ppp, PPPAUTHTYPE_NONE, "", "");

        /* Set this interface as default route */
        ppp_set_default(ppp);

        /* Initiate PPP negotiation, without waiting (holdoff=0), can only be called if PPP session is in the dead state (i.e. disconnected). */
        ppp_connect(ppp, 0);
}

源码整理中,技术交流QQ:1018062633

用STM32+FreeRTOS+SIM800C+LWIP+PPP拨号写的Ping应用例子!

用STM32+FreeRTOS+SIM800C+LWIP+PPP拨号写的Ping应用例子!

网友(2020-06-25):
基于RTX5+RL-TCPnet V7.X的PPP方式驱动4G模块EC20和2G模块M26的案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082

网友A(2019-04-15):
向楼主学习。
之前就一直在考虑怎么把这些GPRS模块用稳定
尝试了自己写AT,也用过rtthread的at框架,感觉都有各种不足
PPP想了一段时间,一直没付诸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楼主学习。
之前就一直在考虑怎么把这些GPRS模块用稳定
尝试了自己写AT,也用过rtthread的at框架,感觉 ...

有空可以尝试一下!我也是最近没事再了解!以前在裸机下用的AT指令,后来学习FreeRTOS后觉得操作系统上要是在用AT的话就显得太繁琐了!应该向windows那样直接socket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空可以尝试一下!我也是最近没事再了解!以前在裸机下用的AT指令,后来学习FreeRTOS后觉得操作系统上要 ...

嗯。在rtthread里边用at_socket转换成socket操作之后也挺不错的。
但还是会出现经常性的tcp连接超时,按经验来看3s没有回应就铁定失败,但失败时模块必须等40s才能继续下一条操作,这一点简直能把人逼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在rtthread里边用at_socket转换成socket操作之后也挺不错的。
但还是会出现经常性的tcp连接超时,按 ...

AT指令的封装操作起来过于繁琐,并且指令返回需要自己去判断,这点操作系统上使用势必有点臃肿!移植lwip的ppp后写tcp/udp之类的应用就如同在windows下,很方便,无需关心底层。但重要的是要掌握lwip的内存分配策略,负责会很容易造成系统崩溃!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指令的封装操作起来过于繁琐,并且指令返回需要自己去判断,这点操作系统上使用势必有点臃肿!移植lwip ...

内存分配倒还好说。重新定义一个链表式的块内存就可以了,我记得armfly也有自己写的内存分配策略,还挺好用的,基本上可以解决内存碎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分配倒还好说。重新定义一个链表式的块内存就可以了,我记得armfly也有自己写的内存分配策略,还挺好 ...

lwip有自己的内存管理方式,无需自己分配!我的意思是他内部模块的内存分宏的定义要掌握!

网友B:
楼主,有空研究下模组使用RL-TCPnet的PPP拨号连接,最近搞的一头雾水,ppp回复connect,后面发送数据提示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空研究下模组使用RL-TCPnet的PPP拨号连接,最近搞的一头雾水,ppp回复connect,后面发送数据提示失 ...

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接口没有对接好导致的!

网友C(2020-06-24):
你好,方便分享下源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方便分享下源码吗?

基于RTX5+RL-TCPnet V7.X的PPP方式驱动4G模块EC20和2G模块M26的案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082&fromuid=58

网友(2021-03-23):
请问楼主,MCU用的是串口还是USB接口和SIM800C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