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已更新】电阻和电容触摸X轴镜像,Y轴镜像和XY交换的处理办法,适用于裸机和GUI

楼主(2019-04-15):
原因:
造成X轴镜像,Y轴镜像和XY交换等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个是触摸板的首坐标和LCD显示屏的首坐标不在一个方向(这个是安装面板造成的),另一个就是电阻触摸板的X+,X-,Y+ Y-的接线问题

电容触摸:
由于现在的电容屏无需校准,读取的数值就是实际坐标值所以处理比较简单,比如800*480分辨率,读取的坐标是x0,y0。

X轴镜像的话,那么转换后的坐标就是800-x0, y0。
Y轴镜像的话,那么转换后的坐标就是x0, 480 - y0。
X, Y轴交换的话,那么转换后的坐标就是y0, x0。

电阻触摸:
由于电阻触摸需要校准,对于X轴镜像,Y轴镜像和XY交换等问题,使用这个帖子里面的触摸校准方式即可解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95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触摸校准要自动识别是否有X,Y交换问题,识别方法比较简单,比如800*480分辨率

选取左上角(20,20),右下角(780,460),那么触摸后得到的ADC数值(x0, y0),(x1,y1)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x1 - x0绝对值大于 y1 - y0 的绝对值(长度是800个像素点对应0 - 4095范围ADC数值,高度是480个像素点对应0 - 4095范围ADC数值)

如果小于的话就是X,Y反了,计算的时候要处理下,前面的程序里面已经做了处理。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2020-10-29):
如果镜像了,是否可以在硬件上调整相应轴的正负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镜像了,是否可以在硬件上调整相应轴的正负接线

也可以的。

网友B(2023-07-25):
你好,我使用电阻触摸屏480*320,用的是XPT2046芯片,出现了X轴镜像的问题,硬件上调整X的±接线(正负反接也不行,触摸无反应)是因为我飞线导致的嘛?目前尝试看程序这边能不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使用电阻触摸屏480*320,用的是XPT2046芯片,出现了X轴镜像的问题,硬件上调整X的±接线(正负反接 ...

调节X轴正负不行,按照我楼主位方式调节下即可。

XPT2046是12bit ADC,X轴最大值是4095,  那么我们可以4096-X来反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