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示波器模块第1板设计失败,附原理图

楼主(2019-04-16):
------- 这是设计前的规划-----
3. ADC在最大增益档位,噪声较大,波形不太好看(100mV信号输入,能识别,毛刺较大)。
     原因:主板芯片太密集,示波器前端模拟部分太靠近DAC升压电路和数字输出端口,1M欧前端受到一点干扰就会被放大。
     改进方案:将示波器前端电路独立出来做个模块插到主板(已投板)。示波器模块设计特点
        - 4层板设计,底面做完整地平面起屏蔽作用,信号在中间层和表层走线。
        - 2级运放都接成差分放大器模式,降低共模工频干扰
        - 负压芯片7660用2片(以前是一片,实测负压3.8V),两路各自独立
        - 增加2片I2C接口12bit DAC芯片,用来实现电平平移。
------- 这是设计前的规划-----

原理图未整理,将就着看吧。
D268-1_H7-TOOL-示波器模块丝印.pdf (41.45 KB, 下载次数: 110)

问题:
1、7660 负压-5V产生电路,纹波大大,200mV数量级,加大电容体积不允许。换7905反而可以做到5mV内纹波。
2、LDO (5.3降到5V),纹波太大,100mV数量级,被负压芯片拖垮的,换了4种不同型号的LDO,无法解决该问题
3.  电源纹波会导致运放最大增益(60倍)时,输出波形噪声太大
4.  第1级运放,差分电路失败,运放自激。改为单端输入无问题。第2级差分电路无问题
5.  I2C DAC芯片调节偏值电路无问题
6.  主板辐射、空间工频干扰导致波形叠加较大噪声。

计划解决方案:
1. 输入第1级改为单端
2. 整个前端电路加屏蔽罩 (分体式,盖子可打开,可调节补偿电容)
3. 为了节约CPU IO。AC/DC,增益切换增加一个STMPE811,I2C扩展IO芯片(使用6个输出口)。这个IC就是我们RGB电阻触摸屏上的触摸IC。
4. 示波器模块上不做电源了,直接由主板提供正负5V。

网友:
站长辛苦了,可惜不懂硬件,给不了啥建议。

网友:
做一个产品不容易的

网友:
AD8275,单端供电,正负10V输入,0 -4V输出。

价格贵些

网友:
做个产品真是不容易,原理样机做个七八次样板,勉强可用了!
要转量产,成本,加工,可靠性一堆问题来了。
非常感谢分享宝贵研发经验…

网友:
我的电路板模拟 -5V,一般用的是 TPS60403DBV, 没实测过纹波, 但是一直也用着没发现啥问题。  供参考。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宝贵研发经验

网友:
负压那边如果电荷泵带不动可以试试buck强改buck-boost,一般的buck芯片都支持强改成buck-boost出负压,我一直在用的+15转±12V就是用的同一个buck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