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使用AC6调试功能的缺陷汇总

楼主(2019-04-16):
比如这个指令,跳转状态就无法正常跳转

楼主:
调试状态

网友A:
Arm® Compiler
Version 6.12
Migration and Compatibility Guide

不再支持SVC声明,需要自己写汇编指令。我用RTX5非特权模式的时候想用来着,后来看需要自己实现汇编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 Compiler
Version 6.12
Migration and Compatibility Guide

AC6没问题啊。
我用的就是最新版的6.12
基于V7开发板的RTX5和FreeRTOS带CMSIS-RTOS V2封装层的模板例程下载,AC6和AC5两个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2

网友B:
引用 楼主:
AC6没问题啊。
我用的就是最新版的6.12
基于V7开发板的RTX5和FreeRTOS带CMSIS-RTOS V2封装层的模板例程 ...

貌似 ac6 编译器,在程序里面不支持 中文 字符,比如?

printf("输出非常好\r\n");   // 使用 ac5 是没有问题,但是使用 ac6 提示警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 ac6 编译器,在程序里面不支持 中文 字符,比如?

printf("输出非常好\r\n");   // 使用 ac5 是 ...

AC6的话,建议使用UTF-8编码,这样就没有中文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C6的话,建议使用UTF-8编码,这样就没有中文问题了。

感觉 utf-8 使用起来比较麻烦啊,

以后程序里面 会有很多 中文显示的地方,还有字库制作等,

程序里面之前注释使用的 中文注释,现在改成 utf-8 后,显示全部变成了 16进制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 utf-8 使用起来比较麻烦啊,

以后程序里面 会有很多 中文显示的地方,还有字库制作等,

简单些,直接用记事本另存你显示汉字的源文件为UTF-8就行,没问的,我一直是这么用的,可以正常转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些,直接用记事本另存你显示汉字的源文件为UTF-8就行,没问的,我一直是这么用的,可以正常转换。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啊,那以后的字库 也都需要 utf-8 格式了吧,

如果是的话,那以后制作的 汉字库 使用 utf-8 的话,偏移地址又是如何计算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啊,那以后的字库 也都需要 utf-8 格式了吧,

如果是的话,那以后制作的 汉字库 使用 ...

如果是串口打印,有专门的串口软件支持UTF-8,比如SecureCRT

如果是显示的话,直接用emW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串口打印,有专门的串口软件支持UTF-8,比如SecureCRT

如果是显示的话,直接用emWin

如果不想使用 emwin 的话,那显示中文就比较麻烦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想使用 emwin 的话,那显示中文就比较麻烦了吧 ???

使用这位兄弟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415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这位兄弟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415

估计得捣鼓看看了啊,多谢多谢啊

楼主:
测试发现无法正常识别CMSIS-Driver的头文件

比如:
#include "Driver_USART.h"

网友:
小补充一下,UTF8只支持without BOM,带BOM的.s文件直接无法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