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问题

楼主(2019-04-16):
代码为:
void MainTask(void) {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if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 RECOMMENDED_MEMORY) {
                GUI_ErrorOut("Not enough memory available.");
                return;
        }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DrawBMP - Sample", 160, 5);
        while (1) {
                GUI_Delay(1);
        }
}

屏蔽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这一句代码可以正常运行,加上了这一句直接黑屏,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放在GUI_Init函数后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GUI_Init函数后面即可

果然可以,手册里说在调用GUI_Init()之前允许设置创建标记,这将导致背景窗口也受到创建标志的影响。具体影响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之前不是存储设备作用所有窗口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可以,手册里说在调用GUI_Init()之前允许设置创建标记,这将导致背景窗口也受到创建标志的影响。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