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的串口方式给V7开发板下载程序,但不要用开发板赠送的CH340串口线

楼主(2019-04-17):
开发板赠送的CH340串口线只能用于串口信息打印,不能用于串口程序下载。
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使用串口线将开发板与电脑端接好后,按住BOOT按键不要松手,然后开发板上电就进入芯片自带的IAP代码

上电后,5秒后松手,下面是我连接上的效果:

网友A:
各位还是自己买几条绿联的吧. 搞开发的别舍不得这点钱.  学生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还是自己买几条绿联的吧. 搞开发的别舍不得这点钱.  学生除外.

不用那么高级的,你我看的,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B:
USB DFU好用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DFU好用了没?

后面我试试,之前是有问题的,好像要重装写ST的USB驱动。

网友:
H7的串口ISP可以下载程序了?之前看别人总是说不可以,这个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