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V5.36版本调用GUI_QR_Create没有二维码显示?

楼主(2019-04-17):
参考的这个链接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30
已经正常使用emwin 5.26显示内容了,现在需要显示二维码。
移植V5.36过来,测试其他的按键什么的都是可以正常显示的,唯独不能显示二维码,请问这里有没有人知道需要配置什么吗?
使用stm32f103vct6的芯片。
LCDTFT_Init();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16_1);

GUI_HMEM QR_CODE;
GUI_DispStringAt("13456790asdas$%^&", 2, 5);
QR_CODE = GUI_QR_Create("test1324678", 8, GUI_QR_ECLEVEL_Q, 1);
GUI_QR_Draw(QR_CODE, 30, 30);
GUI_QR_Delete(QR_CODE);

网友A:
动态内存要够大,也就是你GUIConf.C文件设置的动态内存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内存要够大,也就是你GUIConf.C文件设置的动态内存大小

请问如果要显示200x200的二维码一般需要设置到多大?我现在设置的是#define GUI_NUMBYTES  (10*10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要显示200x200的二维码一般需要设置到多大?我现在设置的是#define GUI_NUMBYTES  (10*1024)

正常来说,他是申请了一段动态内存。

比如是565颜色格式,那就是200*200*2 = 80000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他是申请了一段动态内存。

比如是565颜色格式,那就是200*200*2 = 80000字节

好的,谢谢!
我稍微设置到15*1024已经可以正常显示几个字符的二维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他是申请了一段动态内存。

比如是565颜色格式,那就是200*200*2 = 80000字节

请问二维码可以显示到图片控件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二维码可以显示到图片控件里吗

图片控件比较难用,不实用。

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即可,显示到按钮里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控件比较难用,不实用。

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即可,显示到按钮里面

屏幕没带触摸,这样可以软件点击按钮然后调用回调函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没带触摸,这样可以软件点击按钮然后调用回调函数吗?

没问题,正常的按钮操作,实体按键也可以正常操作

网友:
二维码也是一串文本,只是做显示用,不需要什么触发操作,用文本控件重绘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