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MCU内部FLASH存储SIF字体的问题

楼主(2019-04-17):
硬汉哥在EMWIN的书籍有说过,只要是总线方式调用就能用SIF字体。

硬汉哥的调用方法是使用外部SDRAM存储字体,我现在把字库存储为.C文件。

那么该怎么创建字体呢?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song24;

GUI_SIF_CreateFont(填什么?, &GUI_Fontsong24, GUI_SIF_TYPE_PROP_AA4);

第一个形参不知道填什么啊。。。。

网友A:
使用B2C.exe小软件转换,C文件格式里面有个数组,填数组地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B2C.exe小软件转换,C文件格式里面有个数组,填数组地址即可

还是硬汉哥好,原子论坛都没人回复了。

通过你的提示已经实现功能,去淘宝店买几个模块以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