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谁能够推荐几款工业级或者汽车及的单片机 ?

楼主(2019-04-18):
请问下,谁能够推荐几款工业级或者汽车及的单片机 ?

市面上 好买的,而且开放难度相对比较低的,

8bit 或者 32bit 的 单片机都行,管脚封装数目 pin64 左右的

温度范围

1. -40 - +125度

2. -40 - +105度

3. 如果有 125 度优先考虑 125 度的,其次是 105 度,最低不能够低于 105 度

网友A:
瑞萨,英飞凌,飞思卡尔,TI。

ST也有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萨,英飞凌,飞思卡尔,TI。

ST也有一些。

刚刚看到 stm8a 的有一款
usat 我没有看懂啊,想请教下

是不是这2个 uart 都可以同时使用啊 ?

看管脚分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很多温度都是 -40 - +85度的,

st 貌似是有 stm8a的,但是 只有一个 uart 口,我至少得 2-3个 uar ...

KEA系列,KEA64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很多温度都是 -40 - +85度的,

st 貌似是有 stm8a的,但是 只有一个 uart 口,我至少得 2-3个 uar ...

85°是普通工业级的,你要找这种的

瑞萨新一代RH850/E2系列单片机片上Flash将高达16MB,主频400MHz,6核,汽车级,采用28nm工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906&fromuid=58

网友:
NXP汽车级MCU和MPU选型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408&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到 stm8a 的有一款
usat 我没有看懂啊,想请教下

LIN  +  UART = LINUART,应该就是LIN总线 LINUART LIN 2.2 compliant, master/slave modes with automatic resynchro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