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D卡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9-04-18):
SD开在初始化的时候进行了如下设置
  uSdHandle.Instance = SDMMC1;

  uSdHandle.Init.ClockDiv            = 2;
  uSdHandle.Init.ClockPowerSave      = SDMMC_CLOCK_POWER_SAVE_DISABLE;
  uSdHandle.Init.ClockEdge           = SDMMC_CLOCK_EDGE_RISING;
  uSdHandle.Init.HardwareFlowControl = SDMMC_HARDWARE_FLOW_CONTROL_DISABLE;
  uSdHandle.Init.BusWide             = SDMMC_BUS_WIDE_4B;

然后调用了
if(HAL_SD_Init(&uSdHandle) != HAL_OK)

继续调用
  /* Initialize the Card parameters */
  if (HAL_SD_InitCard(hsd) != HAL_OK)

在HAL_SD_InitCard中对最前面的结构体成员又进行了一次赋值
HAL_StatusTypeDef HAL_SD_InitCard(SD_HandleTypeDef *hsd)
{
  uint32_t errorstate;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SD_InitTypeDef Init;

  /* Default SDMMC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for SD card initialization */
  Init.ClockEdge           = SDMMC_CLOCK_EDGE_RISING;
  Init.ClockPowerSave      = SDMMC_CLOCK_POWER_SAVE_DISABLE;
  Init.BusWide             = SDMMC_BUS_WIDE_1B;
  Init.HardwareFlowControl = SDMMC_HARDWARE_FLOW_CONTROL_DISABLE;
  Init.ClockDiv            = SDMMC_INIT_CLK_DIV;

请问这里如何理解。

网友A:
第一步其实仅配置一个uSdHandle.Instance = SDMMC1就行,

但是函数HAL_SD_Init里面的开头部分有断言检测参数是否有效,开断言的话会通不过。

而后面的操作是初始阶段的SDIO配置,工作在400KHz,后面才升级到高时钟频率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其实仅配置一个uSdHandle.Instance = SDMMC1就行,

但是函数HAL_SD_Init里面的开头部分有断言检测 ...

请问后面是在哪里把时钟频率改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后面是在哪里把时钟频率改高的

全工程检索“SDMMC_BUS_WIDE_4B”就找到了,还有一个配置4bit带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工程检索“SDMMC_BUS_WIDE_4B”就找到了,还有一个配置4bit带宽的地方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