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FS] 请教版主,关于ucFS+SDIO+DMA的问题

楼主(2019-04-18):
调试STM32F405+FreeRTOS+SDIO+DMA+ucFS,SD卡硬件部分我已经用裸版程序测试过了,SD卡读写正常。
现在上操作系统和文件系统,调试卡在了检测DMA传输完成中断标志位这里,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无解。。。。。。
SDIO和DMA硬件初始化我参考了安福莱的示波器例程,只是去掉了SDIO和DMA的所有中断,改用轮询查询寄存器状态来判断是否传输完成。
看了很多遍DATASHEET,有些问题手册上描述也不是很清楚。想请教版主几个问题:
1、SDIO+DMA 4线方式,两者都不启用任何中断,通过查询寄存器状态是否可行?
2、F4系列的DMA寄存器也就那么几个,如果不开中断,DMA传输完成后中断状态寄存器会自动置位么?比如我是否可以用轮询“传输完成中断标志位“来判断DMA是否传输完成?
3、调试程序一直卡在检测DMA传输完成中断标志位这里while((DMA2->HISR & (1<<21))==RESET);;;;;;;;这和没开中断有关么?

不是我不想用中断,而是ucfs的驱动例程平台是LPC24xx,SDIO和DMA全都是轮询寄存器状态来实现的,我只想做最少的改动把平台移植到STM32上。

网友:
原始的那个虽然用了SDIO和DMA中断,也是死等。

等待标志位
SD_WaitReadOperation和SD_WaitReadOperation

楼主:
ucFS移植应该算成功了,,,,STM32F4 SDIO 4线+DMA+FREEROTS环境。
可是用安福莱的测试代码测试读写速度,和我的预期相差甚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ucFS移植应该算成功了,,,,STM32F4 SDIO 4线+DMA+FREEROTS环境。
可是用安福莱的测试代码测试读写速度 ...

你的multiblock函数有被操作到没,对于SD卡而已,单Block刷,速度比较慢,Multiblock可以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ultiblock函数有被操作到没,对于SD卡而已,单Block刷,速度比较慢,Multiblock可以提速。

确实没用multiblock,,,我再用multiblock读写试试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没用multiblock,,,我再用multiblock读写试试看。谢谢!

mutiblock得加上,性能发挥全靠这个了。

缺点就是ST提供的这个multiblock函数做的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tiblock得加上,性能发挥全靠这个了。

缺点就是ST提供的这个multiblock函数做的不稳定。

还想请教版主,freertos下如何测试文件系统的多线程功能?是不是开启多个任务对同一个文件读写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版主,freertos下如何测试文件系统的多线程功能?是不是开启多个任务对同一个文件读写测试就可以 ...

对,推荐这种方式。

也可以对底层做互斥,像fatfs有个专门的重入文件做接口支持。

网友B(2020-07-27):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UCOSIII+UCFS挂SDIO,他一直给我返回FS_ERR_DEV_IO这个错误,请问下楼主有碰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UCOSIII+UCFS挂SDIO,他一直给我返回FS_ERR_DEV_IO这个错误,请问下楼主有碰到过吗

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发布新版案例(2020-06-3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560&fromuid=58

网友(2020-10-12):
请问楼主测试过 UCFS  日志功能(掉电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