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人机界面 GUI 实现方案

楼主(2019-04-18):
请问各位坛友,小弟公司的一款产品,想要做出上图这样的GUI效果,用 串口组态屏 方案能实现吗?   如果不能实现用什么方案实现好呢,要求开发方便,界面漂亮,开发周期短,上线速度快。
如果用linux+qt开发,大概需要多久呢?感觉用stm32 + touchGFX也可以,但是没用过不知道开发速度如何。。。
不考虑价格成本问题,求各位大佬推荐方案~~!

网友:
直接用emWin就可以实现,如果需要帮助,随时论坛联系我。

网友:
要周期短,速度快,肯定串口屏快,如果考虑产品长远就是自己做GUI

网友:
感觉用串口屏升级和维护有点麻烦,我比较偏向自己做GUI

网友A:
串口屏后期维护不方便,产品跟新换代都会受限于别人,工控简单的显示直接emwin也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屏后期维护不方便,产品跟新换代都会受限于别人,工控简单的显示直接emwin也容易实现

嗯嗯,谢谢各位,现在已经选了stm32 f7 + touch gfx 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各位,现在已经选了stm32 f7 + touch gfx 方案

这个界面效果,其实用emWin做无压力。让美工把小图标搞好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现在经常用串口屏,开发速度就是快,EMWIN自带控件太难看,要花很大精力做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经常用串口屏,开发速度就是快,EMWIN自带控件太难看,要花很大精力做好看

这种界面不需要控件,美工做好素材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