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 语言用宏如何实现两个 字符串拼接

楼主(2019-04-18):
如下:
#define  SW_VERSION    "V0.03"
#define  MODULE_NAME    "XG10"

需要  实现PRO_NAME_STRING     等于“XG10_V0.03”

尝试1:
#define  PRO_NAME_STRING   SW_VERSION#"_"#MODULE_NAME

结果:
编译错误

网友:
拼接符是##

直接拼接宏定义不行吧,拼接出的是未定义的,直接拼接字符串倒是没问题

网友A:
测试了下,原来简单的一匹

#define  SW_VERSION    "V0.03"
#define  MODULE_NAME    "XG10"

#define  PRO_NAME_STRING   SW_VERSION"_"MODULE_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下,原来简单的一匹

#define  SW_VERSION    "V0.03"

竟这么省事,之前一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下,原来简单的一匹

#define  SW_VERSION    "V0.03"

这个方法好像不支持 gcc 的编译!
keil 和iar 貌似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好像不支持 gcc 的编译!
keil 和iar 貌似是支持的!

GCC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