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浅谈STM32H7修订版提升的80MHz时钟

楼主(2019-04-19):
经过晚上的一些小测试,简单的总结下:

H7提升的80MHz,应该是之前H7预留的冗余速度,所以早期的Y版也可以正常使用,不过仅仅是内核可以提升速度(最高可以550MHz)。

外设还是老样子,仅可以稍微提升一丢丢(以32位SDRAM为例,从100MHz,可以提到120MHz,再高不行),基本上的总结就是这个样子了。

新的硬件版本提升速度后,功耗会加大,从而多了个VOS0模式来提升供电电压。

以例子:V7-023_外设32位带宽SDRAM性能测试(写每秒376MB,读每秒189MB) 为例,将其配置到480MHz

仅需修改下面两个地方(未设置VOS0)

效果(方式二还是按照400MHz算的,未做修改):

网友:
还是提升了一丢丢

网友A:
为什么读写性能差一倍

网友B:
不知道Y版设置到480M后长时间运行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读写性能差一倍

STM32控制SDRAM的确是这样的,估计CL参数对读速度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Y版设置到480M后长时间运行稳定不

要加大内核供电电压才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控制SDRAM的确是这样的,估计CL参数对读速度影响较大。

读比写慢有点不可思议,有没有可能是cache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比写慢有点不可思议,有没有可能是cache造成的

关闭Cache测试过,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481

F429也是这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36

进一步分析的话,SDRAM的读操作是放电,放电后,根据情况要重新充电,这块应该也是耗时间的点(就是所谓的预充电)。而写操作是充电
这个文件的下面部分介绍的比较详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