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stm32h7程序下载到sram中不能产生systick中断

楼主(2019-04-19):
IAR,STM32H750,使用例程STM32Cube_FW_H7_V1.3.2\Projects\STM32H743I_EVAL\Examples\GPIO,程序下载到内部flash中运行可以产生systick中断;但是更换icf文件后下载到sram中,不能产生systick中断,请问是什么原因?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cortex_v1_0.xml" */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24000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24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2403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404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407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ITCMRAM_start__ = 0x0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ITCMRAM_end__   = 0x0000FFFF;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4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2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define region ITCM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ITCM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ITCMRAM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中断向量定位问题
  /* Configure the Vector Table location add offset address ------------------*/
#ifdef VECT_TAB_SRAM
  SCB->VTOR = D1_AXI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else
  SCB->VTOR = FLASH_BANK1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要在IAR中定义VECT_TAB_SRAM

网友:
谢谢告知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中断向量定位问题
  /* Configure the Vector Table location add offset address ------ ...

KEIL中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中如何实现?

基于STM32H7的内部SRAM程序调试工程模板(512KB的AXI SRAM存程序,DTCM做主RAM)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11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