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 8.32 仿真调试时,观察窗口展开缓冲区(数组),调试环境崩溃

楼主(2019-04-19):
使用最新的 IAR For Arm仿真调试程序时,把一个数组添加到观察窗口,然后鼠标点击+号展开,IAR就崩溃了,有碰到这种现象的吗,是哪设置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不得已换回7.8用着呢。

网友:
换个盘符安装试试,有时可以解决,我这里用的IAR8.3,正常。

网友:
IAR8用过,新的IDE用了第三方界面库,导致整体效率下降了,你说这个问题肯定是它用第三方界面库带来的问题,我已经卸载了,不再用8,现在一直在用7的最后一个版本呢

网友:
我使用iar for msp430也遇到这个问题,折腾很久,连debug调试工具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还是退回到老版本了。

网友(2019-06-15):
我的8.32经常的莫名的关闭,现在更新了8.40,准备再试试。

网友:
8.32都是这个毛病,察看数组直接崩溃,换上8.4之后就好了,赶紧更新吧。

网友(2021-01-19):
8.32查看数据直接崩溃+1。8.10查看断点会卡住,切换一下不同的c文件即可。现在用着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