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如何快速计算(int64_t a) *( int64_t b)?结果也是int64_t

楼主(2019-04-19):
大家好!
      目前我遇到一个64位乘以64位的问题,用STM32F767计算比较慢,请教一下如何提高计算速度?谢谢。
      int64_t   c;
      c= (int64_t  a) *( int64_t  b);

网友:
使用按位相乘!

网友:
直接转成双精度浮点算,毕竟支持硬件双精度。

网友:
64*64还慢?你的数据量多大?

网友:
看下反汇编是不是乘累加指令实现的,32x32+64,如果是这种方式,应该是最快的了。

网友:
是MDK开AC6的最高速度优化,IAR也是开最高速度优化,可以看看反汇编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