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窗口嵌套的问题

楼主(2019-04-19):
初学EmWin,最近在中断函数中创建对话框,在对话框回掉函数中设置WM_NOTIFICATION_RELEASED后将对话框删除,结果发现,运行几次后,程序卡死,提示nesting exceeded,其中_cbTouch是我自己建的背景窗口的子窗口的回调函数,对话框中仅有一个button,且仅进行删除窗口操作,感觉不存在窗口嵌套,,而且看了论坛中出现的帖子,按照文中完善WM_NOTIFY_PARENT下的内容也没有能够解决,希望能了解原因,谢谢!

楼主:
在cbTouch创建对话框函数前通过串口打印,发现确实只执行了一次,应该不是抖动的原因,改变内存大小,到达卡死状态的次数也没有改变

网友A:
注意emWin的程序框架设计
1、最好不要在中断里面做任何emWin操作
2、采用非常阻塞的,主程序里面开一个while大循环,里面仅执行1个GUI_Delay函数,此函数做延迟的同时,也做窗口刷新。
3、需要GUI_EexcCreate之类的阻塞是操作,可以设置个模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emWin的程序框架设计
1、最好不要在中断里面做任何emWin操作
2、采用非常阻塞的,主程序里面开一个wh ...

感谢您的回复
我这个程序是在官方给的“MOTION_RadialMenu”历程上添加得到的,我仅仅只是创建了个子窗口用来接收屏幕的触碰信息(WM_PID_STATE_CHANGED),识别位图编号后创建相应对话框,并没有在中断中执行任何操作,程序的大框架也没有修改,可能是在回调函数中使用了阻塞式操作的原因。请问除此之外出现这种窗口嵌套可能式什么原因呢?

网友:
把例子发上来吧

楼主:
已经解决了,由于我在回调函数中使用了GUI_ExecCreatedDialog()导致程序故障,在while中使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由于我在回调函数中使用了GUI_ExecCreatedDialog()导致程序故障,在while中使用就好了。

GUI_ExecCreatedDialog是阻塞式函数,不可以在回调函数里面调用。

当然可以在创建的窗口上,看坛主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