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编译图标混乱无法复位

楼主(2019-04-21):
现象如下图,之前一直用的5.18版本,偶尔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关闭软件再重启,然后点击一下window下的Reset或Restart就会恢复。
今天卸载原版本,更新到5.26版本后就一直是这现象,关闭重启,管理员身份运行以及window下的Reset或Restart试过多次也无效,重装也无效。
后来又更新到5.27版本,依然是这个现象。
好吧!我卸载再装回5.18版本总可以了吧,可发现装回5.18版本也是这个现象了,怎么也无法恢复了。
硬汉可否有锦囊妙计?
电脑配置:WIN7/32位/3G内存

楼主:
拖动所有错乱的图标,然后删除,最后再reset后依然不行。

网友A:
我的建议是有必要重装下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有必要重装下系统了。

重装系统后,第一次打开还是那样,但reset一次后就恢复正常了,真担心哪天又成那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后,第一次打开还是那样,但reset一次后就恢复正常了,真担心哪天又成那样了。

那看来你的系统有问题,建议整个纯净版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你的系统有问题,建议整个纯净版Winodows

原来一直用的5.18版本没问题,可能是装新的版本修改了系统里面的某些不兼容的配置,所以造成再装回5.18也不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一直用的5.18版本没问题,可能是装新的版本修改了系统里面的某些不兼容的配置,所以造成再装回5.18也 ...

不用重装,把工程下配置文件都删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重装,把工程下配置文件都删了就可以了。

跟工程文件没关系吧,KEIL里面关闭全部工程也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