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2D] STM32H7的DAM2D实现YCbCr转RGB的API

楼主(2019-04-22):
还是这种的API调用起来省事

/**
  * @brief  DMA2D conversion from YCbCr (video output) to RGB (Display frame buffer)
  * @param  pSrc : Source buffer pointer
  * @param  xsize: Horizontal size of the frame buffer
  * @param  ysize: Vertical size of the frame buffer
  * @retval None
  */
void DMA2D_CopyBuffer_YCbCr_To_RGB(uint32_t *pSrc, uint16_t xsize, uint16_t ysize)
{
  uint32_t inputLineOffset = 0;
  uint32_t destination;
  U32 BufferSize;
  U32 regValue, regMask;

  /* Wait if there is a transfer in progress */
  _DMA2D_ExecOperation();

  /* Take the TransferInProgress flag */
  TransferInProgress = 1;

  /* Get the buffer size */
  BufferSize = _GetBufferSize(0);

  /* Calculate all the needed DMA2D inputs */
  destination = _aAddr[0] + BufferSize * _aBufferIndex[0];

  inputLineOffset = xsize % 16;
  if(inputLineOffset != 0)
  {
    inputLineOffset = 16 - inputLineOffset;
  }

  regValue = DMA2D_INPUT_YCBCR | (DMA2D_REPLACE_ALPHA << 16) | \
                        (DMA2D_REGULAR_ALPHA << 20)| \
            (DMA2D_RB_REGULAR << 21)   | \
            (0xFFU << 24)               | \
            (DMA2D_CSS_420 << 18);

  regMask  = DMA2D_BGPFCCR_CM | DMA2D_BGPFCCR_AM | DMA2D_BGPFCCR_ALPHA | DMA2D_BGPFCCR_AI | DMA2D_BGPFCCR_RBS | DMA2D_FGPFCCR_CSS;

  /* Setup DMA2D Configuration */
  DMA2D->CR      = 0x00010000UL | (1 << 9);
  DMA2D->OPFCCR  = DMA2D_OUTPUT_RGB565;
  DMA2D->OOR     = 640 - xsize;
  DMA2D->OPFCCR  |= (DMA2D_REGULAR_ALPHA << 20);
  DMA2D->OPFCCR  |= (DMA2D_RB_REGULAR << 21);
  DMA2D->FGPFCCR |= (regMask & regValue);
  DMA2D->FGOR    = inputLineOffset;
  DMA2D->NLR     = (U32)(xsize << 16) | (U16)ysize;
  DMA2D->OMAR    = (U32)destination;
  DMA2D->FGMAR   = (U32)pSrc;

  /* Start the transfer, and enable the transfer complete IT */
  DMA2D->CR     |= (1|DMA2D_IT_TC);

  /*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_DMA2D_ExecOperation();

}

网友A(2020-04-02):
Hello,

I have question. is this function work with the output from the DCMI camera interface which is progressive scan or only with the output of the hardware JPEG decoder?

Best Regards
Mahmoud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lo,

I have question. is this function work with the output from the DCMI camera interface whic ...

STM32H7 hardware JPEG peripherals do not  support  progressive jpeg picture。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H7 hardware JPEG peripherals do not  support  progressive jpeg picture。

Hello,

So what is the video output used in your function
Progressive Scan YCBCR or 8x8 block YCBCR?

Best Regards
Mahmoud Sal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lo,

So what is the video output used in your function

I just use baseline jpeg pic with hardware JPEG peripherals

网友A:
引用 楼主:
I just use baseline jpeg pic with hardware JPEG peripherals

Thank you for the information.

Do you think that the DMA2D can convert the YCBCR output from the DCMI to RGB565 to disp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ank you for the information.

Do you think that the DMA2D can convert the YCBCR output from th ...

Yes, dma2d can conve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Yes, dma2d can convert

Can i use your API function to do this conversion?

Regards
Mahmoud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i use your API function to do this conversion?

Regards

I port it to emWin jpeg low level interface。 other application,I have no。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43

网友(2023-10-20):
请问该api 在哪块开发板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