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STM32F103的例程里没有RAM中执行的工程呢

楼主(2019-04-22):
STM32F103的例程里没有RAM中执行的工程呢? 请问下,针对这个例程,有在RAM中运行的操作步骤吗?

楼主:
每贴成功图,我看的就是这个例程:  “V4-009_CPU内部Flash读写例子(V1.0)”

网友:
早期的V3板子都做了,参考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F103的ram最大只有64K,只能运行小程序,里面运行code这个意义不大。

楼主:
嗯,非常感谢回复。我只是需要调试一下该方法。
再请问下,CpuRAM.ini 中的Setup函数定义在哪里呢,我没有找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回复。我只是需要调试一下该方法。
再请问下,CpuRAM.ini 中的Setup函数定义在哪里呢,我没有 ...

设置方法,STM32系列都一样

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内部SRAM的运行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817&fromuid=58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
这个功能较我目前的需求复杂和完善些,我后面再学习调试下。
我目前的需求就是如用户手册里“程序空间和变量空间都在CPU内部RAM”所说:大概是直接通过jlink将程序load到ram,然后设置PC指针到RAM运行即可

楼主:
请问下,CpuRAM.ini 文件中的Setup函数定义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CpuRAM.ini 文件中的Setup函数定义在哪里呢?

就是前面的这个:
FUNC void Setup (void) {
  SP = _RDWORD(0x20000000);                        // 设置堆栈指针
  PC = _RDWORD(0x20000004);                        // 设置PC指针
  _WDWORD(0xE000ED08, 0x20000000);        // 设置中断向量表地址
}

网友:
早期玩机顶盒,就是4MB ROM + 64MB RAM.程序加载到RAM执行。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非常感谢,明白了

楼主:
小结一下:
1. STM32F103的例程里没有在RAM中执行的工程??
   ----- 其实只有1个工程,但在打开工程后, 在左上部分的1个下拉里可以选择“Flash”或“CpuRAM”,选择CpuRAM即在RAM中运行的工程。     因为对keil不熟,不知道这里可以选择。
2. CpuRAM.ini 文件中的Setup函数定义在哪里呢?
    ----- 其实CpuRAM.ini文件的开始部分即是Setup函数的定义。    但因为看工程不仔细,直接忽略了这一部分,下意识以为这个Setup函数是代码中定义的,于是去代码中找,结果没找到。

再次感谢对如此基础问题的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结一下:
1. STM32F103的例程里没有在RAM中执行的工程??
   ----- 其实只有1个工程,但在打开工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