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MDK5.25&&CMSIS Network Component的问题

楼主(2019-04-22):
MDK 版本:5.25RTX版本:keil RTX 5.5
network版本:7.10
硬件P83848+stm32F407VGT6
问题描述:
    ping不通,在初始化可以看到dp83848可以正常读写,调试模式下,net线程正常工作,开始的时候出现过link down错误,后来link up正常了(不知道如何变成link up的,,,),
关于network 使用,之前也是用过的,没有遇到过,后来升级了之后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有哪位遇到过希望能帮助一下.感谢.!

网友A:
帮顶下,F4系列还没去整新版。

ps:意思是指的你用之前7.x版本可以使用,升级到新的7.10了,无法使用了,是这个意思不?,这个话,配置文件有时候也会升级的,要注意之前设置了,升级后没有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下,F4系列还没去整新版。

ps:意思是指的你用之前7.x版本可以使用,升级到新的7.10了,无法使用了 ...

感谢回复,虽然之前用过,但是哪个版本还是和你出的教程差不多的版本,我用了F429的板子,也是有这个问题,估计是我设置问题吧.待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问题解决,重新设置系统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重新设置系统时钟.

谢谢告知原因

楼主:
再分享点经验,如果觉得太简单勿笑.
1.调整RTX的时钟频率可以加快速度,我现在测试了下目前最高上传速度可以达到7.8MB/s.可能还能再快,不过现在使用足够了.
2.如果网口不通,进入debug,查看芯片读写是否正常,另外刚开始调试内存等设置尽量保持不变.
3.芯片读写正常的话再看netthread线程是否正常工作,开启EventRecorder可以很清晰看到各种debug信息.
4.尽量屏蔽掉其它线程的干扰,我的意思是C文件右键,include in target勾掉不选.遇到过其他c文件定义了一个很大的数组变量,但是没有报错的情况...当然结果是网络不通.
5.还有一个,关于芯片地址的问题,这个开始的时候也遇到过,ETH_PHY_ADDR这个宏定义,有的芯片要定义为1,有的为0.关于这个详细的也未深究.
6.最先保证的是RTX的正常运行,否则什么都是徒劳.

能想到的就是这些,这两天调试的一点经验,希望用RTX及其中间件的朋友能得到些许帮助.

个人感觉RTX上手真的不要太容易.移植都不用,而且各种中间件基本齐全,我觉得自己为自己生的孩子做衣服,应该父母最知道了吧.哈哈.

不过,最后要说一句,支持正版.拒绝盗版!嗯!

有钱出钱,没钱出口号...哈哈

楼主:
话说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睡那么晚啊,你这样真是感觉没法和你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分享点经验,如果觉得太简单勿笑.
1.调整RTX的时钟频率可以加快速度,我现在测试了下目前最高上传速度可 ...

非常感谢分享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