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模拟器 用VS2015可以直接显示中文,不有转码了

楼主(2019-04-22):
以前用VS2005,不支持中文用UTF-8,显示需要转码,很麻烦 。VS2015可以直接显示中文了  只要在属中 C,C++ 命令行中参数/UTF-8 就可以了

网友:
能否具体些?

楼主:
就是在项目属性的  C/C++ 加命令行中加参数/UTF-8

网友A(2023-08-03):
你好,我试了我的VS2010里面也不行,VS2022也不行,汉字都是乱码。

网友:
EMWIN-UTF

EMWIN-UTF

GUI初始化
GUI_UC_SetEncodeUTF8();

然后在包含中文显示的C文件顶部加这么一句
#pragma execution_character_set("utf-8")

里面的中文显示就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试了我的VS2010里面也不行,VS2022也不行,汉字都是乱码。

用我这个方法吧,V2022也没问题。

emWin使用VS2019显示中文的简单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60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