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5.44的命名规则

楼主(2019-04-23):
今天特地下载了F4的HAL库就为看下这个release文件。

新版的都变成下面这个样子了:

官方原话是:
Remove the dependency on compiler,         无需依赖编译器了,支持GCC,IAR和MDK
Add the dependency to Wchar_t type size     IAR有这个问题,为IAR而解决。

网友:
WC32是啥意思?

网友A:
同问,实际使用,应该选哪个wc16还是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实际使用,应该选哪个wc16还是32?

都可以,就是你自己使用wchar_t这种方式定义变量的话,注意是32bit还是16bit

网友(2019-06-25):
mdk  怎么 添加 库

网友:
根据经验,IAR v8默认用wc32,IAR v7及以前默认用wc16

网友B:
楼主,EmwinV5.44有移植好的MDK工程吗?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EmwinV5.44有移植好的MDK工程吗?参考下

基于V7开发板的裸机和各种RTOS版本的emWin程序模板,支持硬件JPEG,已发布(2019-05-2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843&fromuid=58

网友C(2019-07-29):
STemWin5.44 OS_TimeMS怎么没了?时基怎么提供的啊?我照着cubemx下面的例程移植过去,发现GUI_Delay飞快,只有
void GUI_X_Delay(int ms)
{
  vTaskDelay( 200 * ms );
}

才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emWin5.44 OS_TimeMS怎么没了?时基怎么提供的啊?我照着cubemx下面的例程移植过去,发现GUI_Delay飞快, ...

自己提供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提供就行了。

谢谢,找到我出问题的原因了

int GUI_X_GetTime(void)
{
//  return ((int) osKernelSysTick());
    return ((int) xTaskGetTickCount());

}

GUI_X_OS.c文件里用了cmsis_os里的函数,但我初始化的时候没有去初始化cmsis_os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谢谢,找到我出问题的原因了

int GUI_X_GetTime(void)

上面的话不严谨,我往下又查了一下
cubemx里的例程用的是cmsis_os1, 我用的是cmsis_os2,获取SysTick计数的函数变掉了,原来的cmsis_os1是
/**
* @brief  Get the value of the Kernel SysTick tim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note   MUST REMAIN UNCHANGED: \b osKernelSysTick shall be consistent in every CMSIS-RTOS.
*/
uint32_t osKernelSysTick(void)
{
  if (inHandlerMode()) {
    return xTaskGetTickCountFromISR();
  }
  else {
    return xTaskGetTickCount();
  }
}

cmsis_os2改为:
#define  osKernelSysTick osKernelGetSysTimerCount

uint32_t osKernelGetSysTimerCount (void) {
  TickType_t ticks;
  uint32_t val;

  portDISABLE_INTERRUPTS();

  ticks = xTaskGetTickCount();

  val = ticks * ( configCPU_CLOCK_HZ / configTICK_RATE_HZ );
  portENABLE_INTERRUPTS();

  return (val);
}

找到: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SystemCoreClock )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TickType_t)1000)
又: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16000000;

那么,cmsis_os2获取到的这是啥?为啥要多一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话不严谨,我往下又查了一下
cubemx里的例程用的是cmsis_os1, 我用的是cmsis_os2,获取SysTick计 ...

方便动态配置,你修改了宏定义后,不用再单独修改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动态配置,你修改了宏定义后,不用再单独修改这个。

我又在cmsis_os2.c里找到了这个函数

uint32_t osKernelGetTickCount (void) {
  TickType_t ticks;

  if (IS_IRQ()) {
    ticks = xTaskGetTickCountFromISR();
  } else {
    ticks = xTaskGetTickCount();
  }

  return (ticks);
}

这才应该是获取滴答定时器计数的函数。
cmsis_os1到cmsis_os2,错误的以为#define  osKernelSysTick osKernelGetSysTimerCount
只是改了名字,万万没想到函数的功能也变了,从获取获取滴答定时器计数 变成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