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时钟界面闪屏

楼主(2019-04-23):
已经开启内存存储,使用窗口定时器刷新时间值,就会闪屏,而且频率和定时的频率一致,关闭定时器就不会闪屏,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RTC();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Clear();
GUI_DrawBitmap(&bmclock, 0, 0);

            break;

                /* 定时1秒更新一次时间 */
                case WM_TIMER:
                        Clock_Update();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请问各位同学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如果开启了还闪烁,说明没有正常开启,你的时间刷新区域应该很小,这种地方应该正常才对。

网友A:
您好,那怎么查看有没有正常开启,我写的程序思路应该没问题吧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这句话是使用内存设备吧
WM_MULTIBUF_Enable(1);为什么开启三缓冲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那怎么查看有没有正常开启,我写的程序思路应该没问题吧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这句话是 ...

开启三缓冲的话,你的底层驱动也要做相应的支持才行。

而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的话,底层不用做特别处理,可以在程序里面直接开启。

网友A:
谢谢,昨天我发现,只要在窗口里开启定时器刷新时间值就会抖动,在窗体外就不会,是不是窗体机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昨天我发现,只要在窗口里开启定时器刷新时间值就会抖动,在窗体外就不会,是不是窗体机制有问题?

程序模板的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