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种风扇该如何控制,讨教一下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9-04-23):
搞来做毕设的,测速控制蛮不错的。
但是找不到他的手册,官网都找不到。
一脸懵逼的我测了一下PWM和测速的线的电压有6V,这用32控制就麻烦了不知道电路该怎么设计。
必有重谢

网友:
可以在某宝看看,淘一个DC无刷模块

网友:
发个风扇规格书内的对应内容,供参考
测速:风扇转速信号口一般是三极管开漏输出,可以接上拉电阻(如4.7K)到单片机供电电源上(如3.3V /5V),然后信号接到单片机脚上,一般是测频率 换算转速
控速:也就是输出固定频率,占空比可调的PWM,有的12V风扇给5V的PWM没有反应,要更高电压。所以可能单片机输出的PWM幅值需要转换,找一下电平转换电路。
对于12V风扇,直接把风扇供电12V用MOS管通断也可调速。

测速

测速

引线定义

引线定义

控速

控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