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系列的LL库做的也不全面,仅做部分外设支持

楼主(2019-04-24):
看了下,跟H7系列差不多,有些HAL库函数要调用LL库的API。

而这些LL库的API,独立使用并不方便。

网友A:
是呀,原来手头上的项目想搞成LL库,结果发现很多功能没法实现,只能用回臃肿的HAL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原来手头上的项目想搞成LL库,结果发现很多功能没法实现,只能用回臃肿的HAL库

可以参照HAL库的代码,用LL库实现驱动,这样可以规避HAL库对外设的约束,例如外设的状态和必须的延时定时器,还可以避免万恶的外设句柄(xxx_Handle的),这些句柄占空间

网友C:
hal也是调的ll库,高层次的函数按照规范不应再LL库出现,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原来手头上的项目想搞成LL库,结果发现很多功能没法实现,只能用回臃肿的HAL库

是的,一直以为是独立的,原来仅是简单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照HAL库的代码,用LL库实现驱动,这样可以规避HAL库对外设的约束,例如外设的状态和必须的延时定时 ...

句柄不占空间,句柄里面又没有数组,都是指针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l也是调的ll库,高层次的函数按照规范不应再LL库出现,不是吗?

学东西真是得自己亲自研究下才靠谱,之前一直以为是独立的,跟标准库一样。

原来仅是简单的实现,真是颓。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东西真是得自己亲自研究下才靠谱,之前一直以为是独立的,跟标准库一样。

原来仅是简单的实现,真是 ...

这个我有深刻的体会,例如SPI总线,F4 的数据收发完全可以用LL库完成,而 L4 的数据收发就不可以用LL库,
因为L4的SPI总线的数据收发都增加了FIFO功能,收发完数据还要等RX和TX的FIFO为空,
L4的LL库给出的数据收发接口只是读写数据寄存器。F4以后系列芯片,如L4, F7, H7的SPI外设
都这样设计,而提供的LL库却不完善。

网友:
看来只是个底层接口API

网友:
用stm32cubemx可以两种库并存,混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