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MDK添加新版STemWin5.44要右击属性,设置为Library file

楼主(2019-04-24):
由于从STemWin5.44版本开始后,GCC,MDK和IAR统一都使用下面的库类型了:

MDK添加的时候,要右击设置下:

楼主:
V5和V6开发板已经制作了STemWin5.44版本例子,可以直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Mark,现在一直用的MDK带的5.46

网友A:
不知道KEIL自带的emWin和STemWin性能到底差多少?经过ST优化的版本性能会提高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KEIL自带的emWin和STemWin性能到底差多少?经过ST优化的版本性能会提高很多吗?

bug要比STemWin少一些。

网友(2020-04-18):
谢谢硬汉哥!我说怎么一用.a库就报错,.lib就没问题。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

网友(2022-05-12):
统一用.a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