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 RTT V6.40版源码

楼主(2019-04-24):
Included files:
===============
Root Directory
  - Examples
    - Main_RTT_InputEchoApp.c    - Sample application which echoes input on Channel 0.
    - Main_RTT_MenuApp.c         - Sample application to demonstrate RTT bi-directional functionality.
    - Main_RTT_PrintfTest.c      - Sample application to test RTT small printf implementation.
    - Main_RTT_SpeedTestApp.c    - Sample application for measuring RTT performance. embOS needed.
  - RTT
    - SEGGER_RTT.c                - The RTT implementation.
    - SEGGER_RTT.h                - Header for RTT implementation.
    - SEGGER_RTT_Conf.h           - Pre-processor configuration for the RTT implementation.
    - SEGGER_RTT_Printf.c         - Simple implementation of printf to write formatted strings via RTT.
  - Syscalls
    - RTT_Syscalls_GCC.c          - Low-level syscalls to retarget printf() to RTT with GCC / Newlib.
    - RTT_Syscalls_IAR.c          - Low-level syscalls to retarget printf() to RTT with IAR compiler.
    - RTT_Syscalls_KEIL.c         - Low-level syscalls to retarget printf() to RTT with KEIL/uVision compiler.
    - RTT_Syscalls_SES.c          - Low-level syscalls to retarget printf() to RTT with SEGGER Embedded Studio.

楼主:
【专题教程第5期】工程调试利器RTT实时数据传输组件,替代串口调试,速度飞快,可以在中断和多任务中随意调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177&fromuid=58

网友A:
要是能配合Secure CRT使用就好了。RTT viwer输入感觉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配合Secure CRT使用就好了。RTT viwer输入感觉不方便。

RTT viwer有个略不好的地方,速度快了,会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配合Secure CRT使用就好了。RTT viwer输入感觉不方便。

速度快了 貌似会丢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RTT viwer有个略不好的地方,速度快了,会闪。

对头,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B(2019-09-27):
简单使用没发现什么,复杂一点的,例如平台使用的中断较多较频繁的时候,开RTT打印,会影响中断的数据包通信。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使用没发现什么,复杂一点的,例如平台使用的中断较多较频繁的时候,开RTT打印,会影响中断的数据包通 ...

这时得换个快点的JLINK才行。

网友C(2020-04-15):
RTT打印出的信息不是实时的,慢很多,我程序上是100ms输出一条,RTT大约1000ms打印一条,一直知道不到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TT打印出的信息不是实时的,慢很多,我程序上是100ms输出一条,RTT大约1000ms打印一条,一直知道不到原因 ...

这些调试监控工具似乎都有这个问题。
我使用event record的时候,很多中断的里面的计时都是错误的。 定位printf的时候,快速输出也是很多丢失。
同时,在调试界面,它会提示很多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调试监控工具似乎都有这个问题。
我使用event record的时候,很多中断的里面的计时都是错误的。 定 ...

感觉倒也不是错误,因为输出的信息都没有丢失,从输出的count值可以看出来,一直是连续的。感觉像是把单片机发出的数据都保存到缓冲区,然后通过控制台慢慢打印出来。